【R7F0C809】EX04-串口+数码管显示+按键输入

楼主:
EX02 实现了按键输入显示在数码管上的功能,EX03 实现了串口的功能,接下来就是将 EX02 与 EX03 功能整合,将按键的输入数字由串口以字元方式送出,而串口输入的数字字元显示在数码管上。

以 EX03 程序为基础加进了在 EX02 几个需求调用的函数的相关档案,最重要的是修改程序中对于 PORT 端口的初始化设定。
void R_PORT_Create(void)
{
    PMC0 &= 0x7f;       /* Digital I/O */
    PMC1 &= 0x80;
    POM0 |= 0xfc;       /* P02~P05 P-ch open-drain output,
                           P06~P07 N-ch open-drain output.*/
    POM1 |= 0x3f;       /* P10~P15 N-ch open-drain output */

    PM0 &= 0x01;        /* Output mode */
    PM1 &= 0xc0;
    PM4 &= 0xfe;

    P0 |= 0xc2;         /* COM port:P02~P05 bit set 0,SEG port:P06~P07 bit and P10~P15 bit set 1*/
    P1 |= 0x3f;
    P4 &= 0xfe;
}

原本在 EX03 主 while 回圈中程序是进入了 HALT 状态,当有串口中断发生时离开 HALT 状态并做后续的判断处理,由于我们要实现的功能还包括了数码管显示与按键扫瞄,因此不容许程序进入 HALT 而必须改变处理方式。我们宣告了一个变量 g_Uart0RxOK ,当接收到串口数据时设定为 1 ,主回圈再做相应的处理,而收到的串口数据会先判断是否是数字 1 到 8 ,是的话将该数字移入显示数字串内并显示。

主 while 回圈:

    /* Main loop */
    while (1U)
    {

        // for SEGMENT display & KEYSW input
        if(TMIF00 == 1)
        {
            TMIF00 = 0;                     /* TAU00 interrupt flag clear*/

            LED_Display();                  /* Executive the LED_Display function*/

            TS0 |= 0x02;                    /* TAU01 start*/
            while(TMIF01 != 1);
            TT0 |= 0x02;                    /* TAU01 stop*/
            TMIF01 = 0;                     /* TAU01 interrupt flag clear*/

            Key_Scan();                     /* Executive the Key_Scan function*/
        }

        if(g_KeyNum != 0)
        {
            tmp = g_KeyNum+'0';
            g_Uart0TxEnd = R_UART0_Send(&tmp, 1);
            while (g_Uart0TxEnd == 0);

            g_KeyNum = 0;
        }

        // for UART
        if (g_Uart0RxOK)
        {
            g_Uart0RxOK = 0;

            if(g_Uart0RxBuf >= '1' && g_Uart0RxBuf <= '8')
            {
                g_EntKey[3] = g_EntKey[2];
                g_EntKey[2] = g_EntKey[1];
                g_EntKey[1] = g_EntKey[0];
                g_EntKey[0] = g_Uart0RxBuf-'0';

                DS_EntKey();            /* Display Enter key number */
            }

            /* Set reception buffer pointer */
            status = R_UART0_Receive(&g_Uart0RxBuf, 1);
        }

    }

运行结果:

使用串口调试程序传送 5 1 6 8 字元给 R7F0C809,数码管上显示:

依序按下板上的 1 - 8 键,串口调试程序所接收到的数据:

程序码:

网友A:
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图文并茂

感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