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将丝印层ref复制到本类装配

楼主:
将Ref,des大类里丝印层的REF复制到本大类里的装配,怎么操作

网友:
edit copy
然后输入坐标 ix 0 0 回车
然后edit change
将新复制出来的text改为相应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dit copy
然后输入坐标 ix 0 0 回车
然后edit change
将新复制出来的text改为相应层

按你说的操作,ref全变了,变成了*,复制后变成*,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的操作,ref全变了,变成了*,复制后变成*,这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edit 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