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宽电压输出稳定的电压以及电流

楼主:
现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输入电压24~36DCV 输出电压15V,最大输出电流8A  用经典的稳压扩流电路,三极管功耗是在太大能达到100W,但我找不到其他方法了,求各大神指点

网友:
呼唤大侠来看看~~@chunyang   @maychang  @qwqwqw2088

网友:
这个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值和功率,建议采用Buck拓扑。
首帖没有提纹波、精度等等,这些指标如果要求高,会增加一些成本的。

网友:
楼主说的“经典稳压扩流”应该是基于线性电源的,正确的应对应该采用开关电源,尤其是那些开关管外置的宽输入范围可调型的稳压芯片,去TI、LT和MAXIM的官网选型吧。

网友:
为什么要使用经典稳压扩流呢
采用Buck拓扑,使用MOS管,要有散热措施,输出120W的对于DCDC 功率不小。
使用TI 的在线设计工具webench工具,做几个方案对比一下,现在很多IC公司官网,在芯片选型上都很方便,很多有参数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Buck拓扑,使用MOS管,要有散热措施,输出120W的对于DCDC 功率不小。
使用TI 的在线设计工具webench工 ...

仅供参考

网友B:
请问整个电路的功耗怎么算啊,没用过Buck拓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整个电路的功耗怎么算啊,没用过Buck拓扑

设计软件中有很多图表有效率和功耗的结果,还可仿真,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软件中有很多图表有效率和功耗的结果,还可仿真,可以了解一下

、请问这个图代表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