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怎么提取一个脉搏波形的波峰和波谷值呢?

楼主: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我用R7F0C809硬件SPI读取AFE4490的数据,已经可以正常得到红光和红外光的采样值。下一步就是进行数据处理,即得到脉搏波形的交直流分量,利用一个线性回归+经验补偿公式算出SPO2的含量。但在提取脉搏波形的交直流分量上遇到了一点问题,直流分量可以用取均值的方式获取。交流分量可以通过波峰减去波谷的方式获取,那么怎么获取波峰值和波谷值呢?望知道的大侠指点下小弟,谢谢

网友A:
可以这样:设定一个读数据周期(或通过零检测功能确定周期),在这个周期内,不间断检测数据进行最大数与最小数检测,检测周期完成后,最大数即波峰,最小数即波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设定一个读数据周期(或通过零检测功能确定周期),在这个周期内,不间断检测数据进行最大数与最小数 ...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学长您好,我最近也在烦恼您15年发出的那个帖子中

的问题,关于找波峰和波谷的,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方便教一下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