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啊!!初次设计PCB

楼主:
设计了一个驱动SiC MOSFET的门极驱动电路,布线的时候出了问题,
全部用的12mil, 老师要求改线宽为>40mil, 可是怎么排列都感觉不够地方啊。。。怎么办啊
哪位大神能给改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多器件连一起,好多交叉。。。 是要上下板跳线那样画吗?

你这器件排列是老师规定这么排列的还是你自己排的?
画PCB第一步,设置你的PCB尺寸和规则;
第二步,固定你的被指定位置了的器件
第三步,请按照你的原理图电路走线方向去摆放你的元器件

你这个图上看不出来你是怎么摆的。。所以你的线路也交叉来交叉去又乱又更难走线了。

网友A:
老师给规定尺寸了?规定版层了吗?就是规定了要用几层电路板了吗?方便截图出来给我看看么~目前在用的电脑上没有软件

网友A:
@huaiqiao   快来看看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师给规定尺寸了?规定版层了吗?就是规定了要用几层电路板了吗?方便截图出来给我看看么~目前在用的电脑 ...

两层板, 每次我加宽了就感觉没空间画了,到处都是绿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层板, 每次我加宽了就感觉没空间画了,到处都是绿线

你这空间很大啊????这么多间隔怎么会不能话?你把后面的room去掉试试看,可能是你的东西放到room的外面去了导致的报错。还有可能是你规则设置的问题,你知道规则设置在哪儿不?打开看看,是不是你的规则设置的距离太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空间很大啊????这么多间隔怎么会不能话?你把后面的room去掉试试看,可能是你的东西放到room的外 ...

好多器件连一起,好多交叉。。。 是要上下板跳线那样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uaiqiao   快来看看啦~~~

又在召唤“神兽”了哈,只有pcb,没有原理图,我没办法改。板子直接没办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又在召唤“神兽”了哈,只有pcb,没有原理图,我没办法改。板子直接没办法看。。。。

打包上传了,这个能打开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在召唤“神兽”了哈,只有pcb,没有原理图,我没办法改。板子直接没办法看。。。。

“神兽”出现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器件排列是老师规定这么排列的还是你自己排的?
画PCB第一步,设置你的PCB尺寸和规则;
第二步,固 ...

自己排的,基本按照原理图来摆的,只是在自己布线的时候来回拖动,然后就成这样了,弄完以后看上去很乱。。。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改了下线宽,发现空间不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排的,基本按照原理图来摆的,只是在自己布线的时候来回拖动,然后就成这样了,弄完以后看上去很乱。 ...

那你的元件怎么估计放正面还是放反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排的,基本按照原理图来摆的,只是在自己布线的时候来回拖动,然后就成这样了,弄完以后看上去很乱。 ...

走线不好走,试试元器件左右上下旋转调整看看,试试正反面调整看看,试试上下挪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元件怎么估计放正面还是放反面的?

我基本是把电阻和电容放在了反面,其他基础芯片放在正面
是不是这样不对。。。

网友:
楼主找个别人的板子看看怎么布局和走线。sic的驱动速度挺高的,你的原理图估计都有很多问题,更别说走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包上传了,这个能打开不??

给你改板子就相当于重新画一遍,这种事情还是你自己来的好。画板子哪有一蹴而就的。

网友:
先把你的主要IC在PCB板上的位置固定,那些电容电阻之类的满足布线要求的前提下你觉得怎样方便走线就怎样放,不一定全要放反面的

网友:
个人建议先布好局,布局的时候要考虑你电路的信号流向,一些接插口要摆在板子的边缘,以主要芯片为中心,双层板的话也尽量布在一层,减少跳线,然后就改规则吧最小线宽改成老师的要求,然后就可以布线了。个人一般不喜欢后面的room,删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