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5969中ADC12的1/2AVCC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RT,手册截图如下,ADC12BATMAP寄存器置1时是1/2AVCC,这个1/2芯片内部是如何实现的?是电阻分压吗?那电阻的值是多少?这些数据应该在哪找在哪个手册找?

网友A:
芯片的AD的1/2VCC做参考电压,如何实现对你应该没影响吧
芯片物理尺寸 电气参数 包括跳边沿时间什么的在数据手册里找
芯片内核外设寄存器等再用户指南里找
关于芯片的所有资料包括 数据手册,用户指南和其他的软件、文档、工具等在TI官网FR5969页面都有
查看详情
(好像不是参考电压,呵呵没仔细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AD的1/2VCC做参考电压,如何实现对你应该没影响吧
芯片物理尺寸 电气参数 包括跳边沿时间什么的在数 ...

我想学习一下电池电压的检测方法,一般电阻分压用AD测我感觉功耗太高了,不利于用电池供电,如果把电阻增加到特别大0.5M以上,不知道噪声会不会也变大,所以我想学习下TI内部的1/2AVCC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学习一下电池电压的检测方法,一般电阻分压用AD测我感觉功耗太高了,不利于用电池供电,如果把电阻增 ...

可以实测看看

网友:
分压电阻高侧加一个MOS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