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干扰怎么滤波

楼主:
5V开关电源有干扰,且影响很大,怎么滤掉?

网友:
有干扰?怎么判断的呢
输入输出要足够的滤波电容的

网友: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方便大家来一起探讨,你这么说太笼统

网友A:
建议楼主先用示波器看看纹波再下结论。如果是设计参数有问题或者对纹波有过高要求,那再加滤波也改善的有限。

网友:
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干扰?怎么判断的呢
输入输出要足够的滤波电容的

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用示波器看看纹波再下结论。如果是设计参数有问题或者对纹波有过高要求,那再加滤波也改善的有限 ...

传感器来的信号,信号也就几十mv,干扰也能达到这么大,再经过放大,影响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来的信号,信号也就几十mv,干扰也能达到这么大,再经过放大,影响判断了

还是没说清楚。
传感器信号大致的频率范围是多少?你用示波器看到的开关电源干扰信号频率大致是多少?
你根据什么判断是电源的干扰?难道不可能是传感器到你的放大器之间联接导线受到的干扰?不可能是你的开关电源通过220V交流市电造成的干扰?

干扰问题,是最麻烦的。不但与电路和元器件有关,而且与机械结构、安装方式、电磁环境、屏蔽等等很多因素有关。不详细知道具体情况,几乎没办法给出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说清楚。
传感器信号大致的频率范围是多少?你用示波器看到的开关电源干扰信号频率大致是多少?
...

传感器的频率是不确定的。直接测量开关电源输出时都有毛刺,应该算的上是电源干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的频率是不确定的。直接测量开关电源输出时都有毛刺,应该算的上是电源干扰吧

如果这个波形是开关电源模块的输出,那么这个开关电源够差劲,建议换个好一些的开关电源。
如果仍打算使用这个开关电源,建议在开关电源输出端使用共模电感,就像普通开关电源220V输入端所使用的那种。当然,电压仅5V,电流必然比较大,所以共模电感用线要粗一些。线粗了之后匝数要保持不变的话,体积必定比较大,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在共模电感之前和之后都要使用质量较好的电容,最好是一支大电容和一支较小电容并联。
使用电感滤波后,因共模电感直流电阻的影响,电压稳定性会变坏。不过如果是使用运放来实现放大的话,因运放的共模抑制比较高,问题不大。

网友:
是否为开关电源的问题,更换一个完全不同的电源甚至线性电源试试即可知道。

网友:
也可能是测试的问题,,
能否把示波器的全屏幕截图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测试的问题,,
能否把示波器的全屏幕截图一下看看

示波器就这么大,通道1关掉了,这是交流耦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测试的问题,,
能否把示波器的全屏幕截图一下看看

你指的测试问题是哪方面的?示波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指的测试问题是哪方面的?示波器的?

想看一下示波器测试的档位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看一下示波器测试的档位设置

设置图片上都显示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