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 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的一个问题

楼主:
初学者 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的一个问题,请大学指点,谢谢!

网友:
你没有说出来你的问题是什么啊??

网友:
哦。sorry,看没仔细看图,原来问题在上面了啊~~囧。。请原谅下高度近视眼

网友:
Q1导通时Q2必定关断(否则将造成严重事故,Q1Q2均可能烧毁)。
那么Q1导通时,电流方向从C2正端-》Q1集电极-》Q1发射极-》变压器T2的一个绕组-》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图中未标注编号)-》输出变压器T1一次绕组-》电容C6-》C2负端。

网友:
开关电源!我这种菜鸟不太懂!!

网友:
此电路为一带同步的自激振荡电路。

在变压器T2中,Q1基极所接绕组的下半部分,是串联于负载回路的反馈绕组。它提供正反馈,以使在没有同步激励时仍可以有输出。此为保证电源的启动。

当电路启动后,Q3、4开始工作,

网友:
7楼dontium说得不错,首帖电路是个自激振荡电路。
Q3Q4并非驱动后级的两支功率管,这从Q3Q4集电极串联高达1.5千欧电阻就可以看出来。
Q3Q4作用是“短路”掉变压器T2,从而使自激停止,两支功率管都关断。
此电路是比较特殊的一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