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quartus这个是什么问题,我也是蒙了!

楼主:
第一件事:现在在用单片机和FPGA写一个程序,之间用串口通信,FPGA有一个CS管脚,我用来作为接收使能的。结果程序好了,不过编译起来特别特别慢,我也是无语了,而且FPGA资源基本上已经占满了,根本没什么东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办法,把CS片选的管教去掉,只是不添加引脚,让代码不起作用,代码里面依旧还是做了判断,结果编译起来特别快,而且根本不占用资源。不知道是为什么会这个?
第二件事:后来我就想,那就不要CS片选总归可以了吧,就把程序里面的CS部分全部注释掉,结果编译起来也是超级慢,资源也耗光了!

网友A:
使用的原理图输入的方法吗?
第一个资源占用比较多编译综合就比较慢,第二个,去掉了之后,也就是你自己都说了,只是让代码不起作用,这个是被优化掉了,不占用资源也是这个原因。你的cs控制着其他的东西,假如没有这个那么其他的功能还是要实现的,编译时不会被优化掉。
资源占用多少?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记得有一回用了多个64位的除法,综合出来就特别占用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原理图输入的方法吗?
第一个资源占用比较多编译综合就比较慢,第二个,去掉了之后,也就是你自己都 ...

顶层用的是原理图
我知道了,就是你说的原因,因为管脚没链接,所以代码里面的有一段根本就没起作用,所以编译起来才特别快不占资源的。那一段是必须要起作用的。所以还是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法,肯定是我那一段写的太耗资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顶层用的是原理图
我知道了,就是你说的原因,因为管脚没链接,所以代码里面的有一段根本就没起作用,所 ...

你不把代码贴出来,大家咋帮你分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原理图输入的方法吗?
第一个资源占用比较多编译综合就比较慢,第二个,去掉了之后,也就是你自己都 ...

        generate
                genvar i;
                for(i=0;i<10;i=i+1)                //循环30次,有30个引脚输出
                        begin:sig_for
                                always @(posedge clk)        //触发信号
                                begin
                                        if(enable_sig)
                                        begin
                                                if(counter)                //如果串口接收到打开信号的数据则使能信号有效并且片选为1的情况下,才有效,
                                                begin
                                                        Sigout_Reg<=Level_Reg[2];         //让引脚输出 偏移电平
                                                        counter<=counter+1;                                //计数器从0开始计数
                                                end
                                                else if(counter+Fcycle_T_Reg)          //当计数器 计数到达了 偏移的时间
                                                begin
                                                        Sigout_Reg<=Level_Reg[1];         //让引脚输出 前周期电平
                                                        counter<=counter+1'd1;                //让计数器加一,不让计数器判断再进来,继续递增
                                                end
                                                else if(counter+Fcycle_T_Reg+Bcycle_T_Reg)//当计数器 计数到达了 偏移+前周期的时间
                                                begin
                                                        Sigout_Reg<=Level_Reg[0];         //让 引脚输出  后周期电平
                                                        counter<=counter+1'd1;                //让计数器加一,不让计数器判断再进来,继续递增
                                                end
                                                else if(counter==offset_T_Reg+Fcycle_T_Reg+Bcycle_T_Reg)//当计数器 计数到达了 偏移+前周期+后周期的时间
                                                begin
                                                        Sigout_Reg<=Level_Reg[1];                 //让 引脚输出  前周期电平
                                                        counter<=offset_T_Reg;//offset_T_Reg+1'd1);        //让计数器的值 变为 偏移时间+1,也就是重新从前周期电平输出
                                                end
                                        end
                                end

                                assign Sig_out1=Sigout_Reg;        //让真实引脚 输出有效信号
                        end
        endgenerat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把代码贴出来,大家咋帮你分析呢?

就是要连续的用30个引脚输出30路波形,波形的高电平低电平的时间都是串口发送过来的,一共发送30次。上面的代码是串口数据已经被放到数组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连续的用30个引脚输出30路波形,波形的高电平低电平的时间都是串口发送过来的,一共发送30次。上面 ...

看看你的if、else if  、else if是不是有重叠的现象,假如if条件成立,那么第二个else if条件也成立,第三个else if条件也成立,假如二个else if 成立,第三个else if也成立,看看是不是?假如符合两个条件的时候怎么办,假如符合三个的时候又怎么办?难道不应该每种情况下只有一种处理方式?

网友:
感觉资源占用比较多是因为case嵌套的问题

网友:
我来结束最后回复吧

网友:
昨天上在群里聊这个问题聊的那么的热烈。。竟然真的没有人跑过来留言?
好吧~来跟楼主说一句,你的代码里面只用了if没有else分支。导致编译电路是个时序电路,每一个if都要产生锁存器,这会导致电路很大很复杂。if..else语句完整的话一般会产生组合电路(就是没有多余的锁存器)喵~这是其中一点,昨天还讨论了很多~然后你要注意精简你的代码了~~

网友:
感觉楼上说的也不尽全对,if..else语句不完整只会报warning,并不会生成锁存器。锁存器,也不能认为是时序电路。时序电路具有记忆性,锁存器和电平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