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面的ADC采样的数据转换成对应的电压值在1602液晶上显示

楼主:
下面是程序

/*********************************************************
程序功能:MCU的片内ADC对P6.0端口的电压进行转换
          将模拟电压值显示在1602液晶上。
----------------------------------------------------------
测试说明:调节电位器R7的旋钮观察液晶显示数字变化。
*********************************************************/
#include
#include  "BoardConfig.h"
#include  "cry1602.h"

#define   Num_of_Results   32

uchar shuzi[] = {"0123456789."};
uchar tishi[] = {"The volt is:"};

static u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保存ADC转换结果的数组                                                     // is not used for anything.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BoardConfig(0xb8);                        //关闭数码管、流水灯、4245
  LcdReset();                               //复位1602液晶
  DispNChar(2,0,12,tishi);                  //显示提示信息
  Disp1Char(11,1,'V');                      //显示电压单位
  P6SEL |= 0x01;                            // 使能ADC通道
  ADC12CTL0 = ADC12ON+SHT0_8+MSC;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CONSEQ_2;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IE = 0x01;                           //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_EINT();
  LPM0;
}

/*******************************************
函数名称:ADC12ISR
功    能:ADC中断服务函数,在这里用多次平均的
          计算P6.0口的模拟电压数值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int index = 0;

  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
        uchar i;
        unsigned long sum = 0;

        index = 0;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sum += results[i];
        }
        sum >>= 5;                            //除以32

        Trans_val(sum);
  }
}

/*******************************************
函数名称:Trans_val
功    能:将16进制ADC转换数据变换成三位10进制
          真实的模拟电压数据,并在液晶上显示
参    数:Hex_Val--16进制数据
          n--变换时的分母等于2的n次方
返回值  :无
********************************************/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
    unsigned long caltmp;
    uint Curr_Volt;
    uchar t1,i;
    uchar ptr[4];

    caltmp = Hex_Val;
    caltmp = (caltmp << 5) + Hex_Val;           //caltmp = Hex_Val * 33
    caltmp = (caltmp << 3) + (caltmp << 1);     //caltmp = caltmp * 10
    Curr_Volt = caltmp >> 12;                   //Curr_Volt = caltmp / 2^n
    ptr[0] = Curr_Volt / 100;                   //Hex->Dec变换
    t1 = Curr_Volt - (ptr[0] * 100);
    ptr[2] = t1 / 10;
    ptr[3] = t1 - (ptr[2] * 10);
    ptr[1] = 10;                                //shuzi表中第10位对应符号"."
    //在液晶上显示变换后的结果
    for(i = 0;i < 4;i++)
      Disp1Char((6 + i),1,shuzi[ptr[i]]);
}

网友:
其中我对这个地方不理解

网友:
/******************************************* 函数名称:Trans_val 功    能:将16进制ADC转换数据变换成三位10进制           真实的模拟电压数据,并在液晶上显示 参    数:Hex_Val--16进制数据           n--变换时的分母等于2的n次方        返回值  :无 ********************************************/

网友A:
ADC采样出来的数据应该是2进制的,怎么变成16进制了,请问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一个数据可以用二进制表示,也可以用十六进制表示,程序都能识别的,对于器件底层来讲,确实是二进制数据(高低电平),但是我们操作上层的时候,为了方便通常用十六进制表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C采样出来的数据应该是2进制的,怎么变成16进制了,请问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问题就是这个?在执行results[index++] = ADC12MEM0;这一句的时候就已经转变了,你可以单步调试观察下。但是我觉得有问题,这个程序的备注,出来的应该不是16进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就是这个?在执行results = ADC12MEM0;这一句的时候就已经转变了,你可以单步调试观察下。但是我觉得 ...

你知道LPM0;这条语句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LPM0;这条语句是什么意思吗

这是msp430的精髓
一条语句就能进入低功耗模式,直到进入中断服务并在其中唤醒。

发现这个程序和其它的mcu程序有个很大的不同没?它没有while(1)循环,如果是常规mcu程序,跑到这里就直接跑飞或者直接复位了。

这句将cpu关掉,之后只执行中断服务,中断服务里也没唤醒cpu,中断服务退出之后直接回到低功耗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msp430的精髓
一条语句就能进入低功耗模式,直到进入中断服务并在其中唤醒。

发现这个程序和其它 ...

谢谢版主的认真负责,这个程序我还有疑问,就是那个采样出来的ADC,用16进制转10进制这种算法,我一直不明白怎么回事,我直接调用他的这个算法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的认真负责,这个程序我还有疑问,就是那个采样出来的ADC,用16进制转10进制这种算法,我一直不 ...

这叫啥问题嘛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上面这个函数的作用?

你采样得到的结果是一个0-4095之间的数字,你要把它转化成电压来显示才行吧

举个例子,假设采样结果是987,我们知道对应电压是987/4096*3.3=0.7952V
caltmp = Hex_Val=987;
caltmp = (caltmp << 5) + Hex_Val;=987*33=32571
caltmp = (caltmp << 3) + (caltmp << 1);     //caltmp = caltmp * 10=325710
Curr_Volt = caltmp >> 12;                   //Curr_Volt = caltmp / 2^n=325710/2^12=325710/4096=79.52=79
ptr[0] = Curr_Volt / 100;=79/100=0
t1 = Curr_Volt - (ptr[0] * 100);=79-0*100=79
ptr[2] = t1 / 10;=79/10=7
ptr[3] = t1 - (ptr[2] * 10);=79-7*10=9
ptr[1] =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