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uart在stop模式下降沿唤醒后第一个数据是否丢失?...

楼主:
飞思卡尔的uart在stop模式时使用下降沿唤醒后第一个数据是否丢失?

网友:
楼主用的是哪种型号?8位?KL?K?

是否支持lpuart?

网友A:
如果UART的时钟源关掉的话,应该会丢失。如果时钟源没有关掉,比如LPUART模块使用外部32768作为时钟源,就不会丢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UART的时钟源关掉的话,应该会丢失。如果时钟源没有关掉,比如LPUART模块使用外部32768作为时钟源,就 ...

飞思卡尔KE06中uart的idle line检测wake up用在什么场景?一般怎么用?   (看网上说和DMA一起用等等,在板子上未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思卡尔KE06中uart的idle line检测wake up用在什么场景?一般怎么用?   (看网上说和DMA一起用等等,在板 ...

我没用过KE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