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
可以用光电传感器判断,塑料,玻璃,和金属么?  怎么判断的,是通过颜色么,还是。。。。。。,求大神们解答一下,我做的是一个  垃圾分拣系统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涉及问题比较多,不能一言就能搞定

靠颜色判断会有很多误判,,,
只是启发
是否用某种光来照射一下,比如紫外,或者红外,,,

网友B:
光电传感器无法区分玻璃、塑胶和金属,只能根据是否被遮挡或被反射来判断是否透明或有无反射物。垃圾自动分拣系统可不是一般的复杂,所有最前沿的技术通通用上都不过分,事实上还远远不够。楼主还是先把问题简化一下,作业、毕设和产品设计都是截然不同的。

网友:
显然一个或者一种传感器解决不了,我觉得你要做到垃圾种类识别,得用多种传感器综合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涉及问题比较多,不能一言就能搞定

靠颜色判断会有很多误判,,,
只是启发
是否用某种光 ...

我用接近开关来判断金属,   光电传感器判断塑料和玻璃,   这样区分下来是不是可以?

网友:
我用接近开关来判断金属,   光电传感器判断塑料和玻璃,   这样区分下来是不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电传感器无法区分玻璃、塑胶和金属,只能根据是否被遮挡或被反射来判断是否透明或有无反射物。垃圾自动分 ...

我用接近开关来判断金属,   光电传感器判断塑料和玻璃,   这样区分下来是不是可以?  大哥 对于有什么见解,用什么传感器,小弟愿意聆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接近开关来判断金属,   光电传感器判断塑料和玻璃,   这样区分下来是不是可以?  大哥 对于有什么 ...

光电传感器无法区分塑胶和玻璃,二者都有透明的,也都有不透明的。判断是否为金属用接近开关也是无法实现实用化的,当然,学生做做实验研究则完全可以。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接近开关来判断金属,   光电传感器判断塑料和玻璃,   这样区分下来是不是可以?

没有不可以的,只要你能驾驭这些方法,,
涉及光电等多种技术
提醒一点,光电传感器工作于垃圾处理方面,防尘处理是必须要做好的,不然都是纸上谈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涉及问题比较多,不能一言就能搞定

靠颜色判断会有很多误判,,,
只是启发
是否用某种光 ...

根据这些不同材料的反射率,可以用光电传感器检测它们是什么物质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用接近开关来判断金属,   光电传感器判断塑料和玻璃,   这样区分下来是不是可以?  大哥 对于有什么 ...

根据反射率的不同,可以用光电开关判断出它们是什么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反射率的不同,可以用光电开关判断出它们是什么么

利用反射率可以尝试,但要界定具体怎么分类,要想好
既然用反射率,还要考虑使用专用的光源,必须把需要分拣的物品(垃圾)的显色性搞好,,
建议关注一下机器视觉系统的技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根据反射率的不同,可以用光电开关判断出它们是什么么

这个表中的反射率,应该是太阳光下的反射率数据
如果按照这个反射率,必须搞一套光源,这个光源要接近太阳光
所以要找一种显示性高的光源,用高清工业相机,可以考虑用DSP或者FPGA控制进行分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中的反射率,应该是太阳光下的反射率数据
如果按照这个反射率,必须搞一套光源,这个光源要接近太 ...

光源要接近太阳光的意思,是这种光源的光谱接近太阳光,比如卤钨灯,HID灯等,而LED白光是合成光光谱不连续,,但不是不能用,要考虑让所照射的显示性高,不然,用什么方法都白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中的反射率,应该是太阳光下的反射率数据
如果按照这个反射率,必须搞一套光源,这个光源要接近太 ...

  光源怎样才符合要求,光源均匀分布么,一套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源怎样才符合要求,光源均匀分布么,一套是多少?

看采用什么方案了,如果是CCD相机,用一般的LED光源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源怎样才符合要求,光源均匀分布么,一套是多少?

如果用卤钨灯呢,  怎样 用比较合适,  在一般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