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
手里有个AT开关电源需要修理,方案是TL494+LM339故障现象是:正负12V输出只有8V多,5V正常
初步检查了后级滤波电容,都是好的
IC也是好的,调节反馈,电压能够同时提高和降低
那么问题来了,故障点在哪呢
输出绕组是正5V一组,负12V一组
正12V绕组好像是叠加在正5V上的
负5V和负12V都是79系列的
我的判断,主变压器正5V绕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不懂只能帮顶帮呼唤大神啦啦啦~~突然觉得自己像召唤器~哈哈~大侠快来帮帮忙~~@chunyang   @maychang  @qwqwqw2088  @dontium ~~~~

网友B:
看看两个大管子,是不是哪个坏了?看看驱动波形,是不是正常?

网友C:
楼主没有提到各点波形,估计是没有用示波器看。
开关电源和线性稳压不一样,线性电源有块万用表即可,开关电源没有示波器,几乎就是盲目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只能帮顶帮呼唤大神啦啦啦~~突然觉得自己像召唤器~哈哈~大侠快来帮帮忙~~@chunyang   @maychang  ...

谢谢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两个大管子,是不是哪个坏了?看看驱动波形,是不是正常?

拆下来测过,至少没击穿,波形明天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提到各点波形,估计是没有用示波器看。
开关电源和线性稳压不一样,线性电源有块万用表即可,开关 ...

唯一一只高压探头让同事借走了,明天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唯一一只高压探头让同事借走了,明天补上

不用高压探头即可,探头打到X10,

网友:
波形来了

网友:
两只npn,半桥变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唯一一只高压探头让同事借走了,明天补上

看此贴,突然有个题外的想法---小巧示波器制作--.........网上看数字便携示波器价格都是成千上万,应该不值那么多?

网友F:
9楼的波形是哪里哪个地方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此贴,突然有个题外的想法---小巧示波器制作--.........网上看数字便携示波器价格都是成千上万,应该不 ...

简单的,去马云家找“usb示波器虚拟示波器”,功能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9楼的波形是哪里哪个地方波形

是开关三极管上的,最后两张是带上负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