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AD9364的请帮忙看下?

楼主:
一个项目计划使用AD9364这个器件,在阅读文档时候发现文档说明中,模拟地和数字地直接相连?神马个情况?
Analog Ground. Tie these pins directly to the VSSD digital ground on the printed
circuit board (one ground plane).

网友A:
这不正常么?如果这两个地不连接起来,你通过数字接口读出来的数据就不一定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正常么?如果这两个地不连接起来,你通过数字接口读出来的数据就不一定正常了。

一般情况下,数字地和模拟地不都是单块的地最后用电感之类的连接起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数字地和模拟地不都是单块的地最后用电感之类的连接起来吗?

你当然可以这么做,用电感之类的相连,但不是必须的,手册里面说的在PCB上面直连也不是必须的,你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用电感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当然可以这么做,用电感之类的相连,但不是必须的,手册里面说的在PCB上面直连也不是必须的,你仍然可 ...

明白你的意思。正常情况如果不区分数字地和模拟地的话会出现干扰。在我的思路里一直认为是要分开的。
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我觉得它只是说针对这个器件是这样,而不是说针对整个板子,整个板子还是按照你的思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