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玩起24L01例程

楼主:
【硬件准备】

材料:MSP430G2 开发板 2块,24L01模块(MINI版) 2个,24L01BoosterPack板 1块(有2块更好)
相关可见: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5407-1-1.html

楼主只准备了1块24L01BoosterPack板的无模块空板,需自己动手把24L01模块焊到板上;
另一个24L01模块则直接焊在开发板的背面。

两块板子的接法一致:

==================================
24L01模块      LaunchPad(脚号)
----------------------------------
VCC          VCC  (1)
GND         GND  (20)
CE            P2.0 (8)
CSN               P2.1 (9)
SCK               P1.5 (7) (*)
MOSI       P1.7 (15)(*)
MISO       P1.6 (14)(*)
IRQ              P2.2 (10)
==================================
带24L01的BoosterPack板上有3个信号已连接不可更改,上表(*)所示

【软件准备】

Energia 适用的24L01库。
详细可见:

(压缩程序包)

把24L01库解压到Energia软件下的合适位置:

重新打开Energia后,在例程里应该可以看到:

【下载程序】

发送板接到PC,选 Enrf24_TXdemo ,下载毕,开发板断开与PC连接;

接收板接到PC,选 Enrf24_RXdemo,下载。

【测试效果】

同时给两块板通电,可见接收板上的红LED闪动,大约每隔1秒左右;
给发送板,断电后,接收板上的红LED停止闪动;
重新给发送板上电,接收板上的红LED恢复闪动恢复。

【程序回顾】

发送端程序,每间隔1秒,交替发送“ON”或“OFF”字符。

接收端程序,在接收的字符串里比对,当收到“ON”时,让LED亮;
收到“OFF”时,熄灭LED。

【前帖链接】
1. BoosterPack之Nokia5110屏首秀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5887-1-1.html)
2. Nokia5110屏的3个程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6556-1-1.html)
3. 用NOKIA5110显示18B20的温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6826-1-1.html

下一贴,该是什么呢?不用猜。

网友:
必须点赞鲜花

网友A:
楼主有用到硬件SPI吗?
根据BoosterPack的管脚定义,不可更改的那三个脚是硬件SPI总线的三个管脚,当然,作为普通IO脚,这三个引脚也能通过模拟的方式来调用。

另外,楼主洗板了吗?感觉楼主焊完之后的板子比我的板子干净多了~~

楼主只准备了一块BoosterPack,那么另外一块就需要用杜邦线连接,对于使用两种方案的方便程度相信已经有所体会了吧,做BoosterPack的目的就是将模块做得简单易用,即插即用。

目前在折腾F7的活动,这个BoosterPack项目应该会一直持续下去,毕竟MSP430才是我的一亩三分地。

只有两块板子是绝对不能构成一个生态系统的,但是受限于成本与市场需求,下一步不知道该如何去开展这个BoosterPack的活动,这才是我最烦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用到硬件SPI吗?
根据BoosterPack的管脚定义,不可更改的那三个脚是硬件SPI总线的三个管脚,当然, ...

我用了现成的库,库里应该使用了SPI,还没去更深入地关心。
我没用过洗板水,焊成了啥样就啥样。
希望斑竹的BoosterPack项目,继续。。。

网友:
沉金的板子么?
剩下好大一块地方,其实可以搞一个锂电池的充放电电路上去,在板子上插一小块锂电池,甩掉电源线的无线更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沉金的板子么?
剩下好大一块地方,其实可以搞一个锂电池的充放电电路上去,在板子上插一小块锂电池,甩掉 ...

交给别的板子来做,有这样的计划,比如太阳能供电或者锂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沉金的板子么?
剩下好大一块地方,其实可以搞一个锂电池的充放电电路上去,在板子上插一小块锂电池,甩掉 ...

加个锂电池,很好的想法,旧的手机电池可以利用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