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两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怎样选取?

楼主:
图中R15 R16两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怎么选取?

网友A:
给你发群里问问大侠们~~大侠1号说:根据负载电流和线性稳压的输入电压范围算
大侠2号说:分担稳压的功耗

一会大侠可能亲自来回帖~我懂的不多,就帮你到这了哦~

网友:
根据负载电流,以及输入电压,线性稳压的工作电压范围来计算。简单的欧姆定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发群里问问大侠们~~大侠1号说:根据负载电流和线性稳压的输入电压范围算
大侠2号说:分担稳压的功耗 ...

网友:
这个电阻一般用于降压,它使12V加在稳压IC上的电压降低,以减小或不要散热。

一般地,它的压降要使用IC上的压差略大于其饱和电压最佳

网友:
限流。  限流电阻主要是保证负载短路不烧掉,短路时根据电压,电阻算下 不要超过电阻的功率。否则短路时限流电阻也会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