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1MHZ正弦信号

楼主:
正在做些东西,需要1MHZ的正弦信号,但是一直不知道如何生成这个东西。看网上有好多方法,例如MAX038(太贵啦),LC/RC电路,晶振等方式,由于是模拟方面的新手,不知道那种方式才是最实用的,还请论坛大神指导一二。

网友:
还有就是把1Mhz的方波通过带通滤波器来得到正弦波,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1MHZ的正弦,频率不高,实现相当容易,楼主可以找一找正弦波振荡电路,网上很多,各种电路形式都可以用。

楼主只需要计算LC回路参数即可。
这样的成本很低的,一只三极管再加上附属元件即可实现,非常便宜。

网友:
模拟党最简单是1M晶振+三极管,搭一个振荡器。
数字党最简单是用单片机控制AD9850, DDS产生.

网友:
DDS曾经做过,就是高频的DA转换器价格不菲,当时只做到了几kHZ的正弦信号。LC震荡电路生成的信号质量稳定性不知道是不是能达标,晶振加三极管的话,如何整不是很清楚,我先查查看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用振荡电路,甚至可以用MCU;要求高一点,有专门的有源晶体,价格也不高,直接输出正弦波了。

网友:
要价格便宜,而且频率稳定,用一片石英晶体加一支三极管搞定。
不过输出并不是失真非常小的正弦波形。要波形好,再加一个LC谐振回路,这个价格也不到一圆。

网友:
楼上maychang给出的是标准答案。楼主去翻翻教材,上面肯定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用振荡电路,甚至可以用MCU;要求高一点,有专门的有源晶体,价格也不高,直接输出正弦波了 ...

有源晶振,这个我特意查了,没有查到有输出正弦波的。还请指教 @dcexpert

网友:
@maychang @chunyang谢谢两位指教,用晶振加三极管我用仿真软件仿真过了,而确实出来的波形不是很好,我改进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源晶振,这个我特意查了,没有查到有输出正弦波的。还请指教 @dcexpert

记错了,出来的是方波,需要自己在整型。好处是频率稳定性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