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问题求助

楼主:
初次使用 430 单片机,F149 。高速晶振 8M,低速 32K,下载程序时出现 security fuse **own 字样,无
法烧录。请各位高人指点,应该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芯片融丝已经烧断

网友:
多谢,是的,问了别人也是说

网友:
手工复下位应该基本可以解决,除非芯片熔丝真被烧掉了。如果熔丝断了,可以用 BSL 方式写入程序

网友:
可以用这个下载程序,用IAR生成TXT文件,再给他烧

MSP430BSL.exe

网友:
如果学习的话,建议还是在IAR下烧录调试,除非你做项目定版可以用txt烧录并烧断熔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