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EP4CE6之FPGA测试

楼主:
板子焊接完毕啦,修改完硬件上的错误以后,开始测试板子相关的功能是否正常。先测试FPGA。从点灯开始

硬件连接如图所示:具体的可以查看原理图了

对应于FPGA的IO2,IO3

写个简单的小程序:功能很简单,就是计数啦
module LED(
        input nrst,
        input clk,
        output led1,
        output led2

        );

        reg [63:0] counter;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st) begin
                if(!nrst)
                        counter <= 0;
                else
                   counter <= counter + 1;

        end

        assign led1 = counter[25];
        assign led2 = counter[26];

endmodule

然后分配管脚:

接着编译下载,LED欢快的闪起来啦

网友A:
以太网那部分用的啥片子

网友:
点灯是大事,有了灯,才有万家灯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那部分用的啥片子

DP83848CVV

网友B:
lz能不能分享一下原理图? 主要是想看看两个芯片的。 通讯方法。 串口的速度通讯太慢了。板子还有没有其他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能不能分享一下原理图? 主要是想看看两个芯片的。 通讯方法。 串口的速度通讯太慢了。板子还有没有其 ...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6956-1-1.html

网友:
我也是搭载了你这样的一个膀子,但是想用usb供电?不知道够不够用。因为还有ADC模块儿和前级放大。

网友:
usb 也有几百mA  应该够用

网友:
请问下那个 FPGA的88,89,90.91口接到FSMC上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