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接收使能问题

楼主:
大家下午好,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所以冒泡出来向大家请教学习下。

   想请教的是,DE/RE管脚是发送接收的使能控制,为什么要通过一个三极管来控制选择呢,我有试过,通过I/O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虽然是简单的问题,总想找个答案,以便更好的设计电路,希望大家帮我解答啊。谢谢

失恋中。。。

网友A:
直接用I/O控制使能端确实也是可以的,至于原图为什么要加三极管也许另有考虑,比如'Dir485'信号的电平不匹配,或上电瞬间是'低'不是'高',怕某节点上电时会影响并联着的485通信网等等,这要看了关联的电路才可能推断,局部电路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B:
我也习惯于直接用IO驱动,用什么画的图啊好亮!

网友C:
加三极管确保低有效,防止因为其他缘由的误操作,通过控制三极管就会令RE为低电平时,确保器件处于接收状态,是设计上的小技巧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I/O控制使能端确实也是可以的,至于原图为什么要加三极管也许另有考虑,比如'Dir485'信号的电平不匹 ...

嗯。知道了,谢谢哈。

失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习惯于直接用IO驱动,用什么画的图啊好亮!

AD啊。可以改变线的颜色。

失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三极管确保低有效,防止因为其他缘由的误操作,通过控制三极管就会令RE为低电平时,确保器件处于接收状态 ...

嗯。估计工业控制,要加强抗干拢吧。

失恋中。。。

网友:
画蛇添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