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 如何完全破解

楼主:
大家能否共享自己知道的AD13的破解教程。谢谢!

网友:
随便度娘,太多了

网友:
百度一下 基本大同小异

网友A:
破解方法很容易啊,你下载的一半都有破解文件的,你直接替换下,然后添加下证书就好licence,就好了,具体的你找百度,按照一步一步,来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破解方法很容易啊,你下载的一半都有破解文件的,你直接替换下,然后添加下证书就好licence,就好了,具体的 ...

我有破解的方法,也有licence,但是按照上面来走、进行不下去我英文不是很懂、有些看不懂,请问有什么书籍可以推荐一下的吗,我想学习者方面的英文

网友:
按照他的步骤一步一步来,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破解的方法,也有licence,但是按照上面来走、进行不下去我英文不是很懂、有些看不懂,请问 ...

要用这个软件,必须学会破解,应该比使用软件本身简单

破解出现什么问题,贴图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用这个软件,必须学会破解,应该比使用软件本身简单

破解出现什么问题,贴图上来,,,看看

从激活开始就不会了。截图两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激活开始就不会了。截图两张。

该是安装多次了,没有卸载干净,把上次安装的目录彻底删除
在一个干净的系统安装试试,要有自信,这个AD软件很多人在用,使用破解的占一半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是安装多次了,没有卸载干净,把上次安装的目录彻底删除
在一个干净的系统安装试试,要有自信,这个AD ...

好的,那我重装系统试试、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