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DE1 SOC 和PC机PING接不了??

楼主:
把LINUX挂载到了SD卡。板子也正常运行了linux但是为什么板子和pc机就是ping接不成功呢。。。求大家解答我这个新手

网友A:
代你问了问群里,网友说可能是板子没有配置好,ifconfig看一下
1、排除是PC还是LINUX
2、如果是LINUX看一下LINUX和网络相关的配置(对LINUX熟悉的人就知道了)

3、官方的开发板应该不存在硬件问题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应该情况一模一样),最后解决是加一个路由器(交换机和直连网线的方法都不行),再把电脑和板子连到路由器上,就能解决

网友:
  可能是板子后面的MSEL开关没设置好
设置成01010试试

网友:
不能用网线直接连接,需要一根交换线,或者路由器,或者交换机,或者改下网线,将其中几根线交换一下也可以用!!

网友:
手动配置开发板和电脑有线连接的IP地址,并让开发板IP地址和电脑有线连接的IP地址处于同一网段,例如:开发板IP:192.168.1.11,电脑有线连接IP:192.168.1.111。然后再ping一下,应该可以了

网友:
最简单的是将pc和开发板通过路由器连接

网友B:
不能直连,中间加一个路由器或者交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连,中间加一个路由器或者交换机

可以直连,用普通网线就行,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代你问了问群里,网友说可能是板子没有配置好,ifconfig看一下
1、排除是PC还是LINUX
2、如果是LINUX看 ...

求问大神一个问题!已经搞了两个星期,快要崩溃.............................

我自己按照DE1开发板的原理图画了一个soc的板,但是网口同样无法与电脑ping通!
自己板子linux启动正常,并且使用ifconfig eth0命令可以看到phy芯片存在。
但是使用ethtool eth0就会看到连接状态是未连接(此时已经用直连或者交叉网线连接到电脑上,均不成功)。

作为对比:DE1开发板,不论使用什么网线都能够成功!并且板子一旦上电,不论是否把带有linux操作系统的存储卡插入,笔记本电脑的右下角的网络小图标都会有反应,表明与DE1开发板的网卡已经连接。

目前怀疑可能是硬件问题,但是又无从下手!目前自己的开发板和DE1开发板原理图的唯一区别是,phy芯片有个中断信号我没有引到soc芯片上。有可能是这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问大神一个问题!已经搞了两个星期,快要崩溃.............................

我自己按照DE1开发板的 ...

phy芯片的中断信号可以不连,我的板子连是连上了,但是相关引脚 功能没打开,连了等于没连,没出现什么问题,我也查过相关的设备树设置,没查到相关的资料,没出现问题,就没有研究下去。
我到认为phy芯片设置有问题,也可能是RJ45连线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hy芯片的中断信号可以不连,我的板子连是连上了,但是相关引脚 功能没打开,连了等于没连,没出现什么问 ...

我也是折腾了好久修改设备树文件,才让内核成功监测到phy芯片....
所以内核启动的时候能够看到打印了mac地址

怀疑过RJ45,但是两块板子都有问题,设计上也核对过

请问下,是不是即使不放sd卡,即linux内核不启动,只要开发板的网口和笔记本的网口用网线连接,开发板上电后(即给phy芯片供上电),笔记本网络的小图标也会有变化表示通信成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折腾了好久修改设备树文件,才让内核成功监测到phy芯片....
所以内核启动的时候能够看到打印了mac ...

你说的问题我没试过,你为何不把你的电路图发上来找一下问题,

网友:
用一根网线将板子和PC连接起来,将板子和PC都设置成静态IP并把网关设置相同,即可ping通,具体步骤网上百度即可!

网友E:
求助:把de0板和电脑连上,网线也连上,打开putty输入ifconfig,但是没有显示ARM的ip地址,要怎么才能看到ARM的ip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助:把de0板和电脑连上,网线也连上,打开putty输入ifconfig,但是没有显示ARM的ip地址,要怎么才能看到A ...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