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数传模块应该选择哪一种?

楼主:
我们现场有一些传感器,传感器通过485线接出。
我们想在现场布置一个无线网络,用于把这些传感器的数据传输到现场监控室的工控机上。
现场有一些大型设备,或者我们的传感器安装在现场的车间里面。 也就是说传感器到监控室存在一些障碍物。
请问对于上述这种情况,组建无线网络的话,我们应该选择zigbee、433MHz还是170MHz的无线数传模块?还是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现场最远距离大概在3公里以内。传感器的数据通过无线网络传输到监控室的工控机上,工控机安装组态软件,然后通过一个DTU发送到远程的服务器上。
另,我们公司想招聘一些和上述工程相关的人才,想问一下各位大神,招聘要求应该怎么写呢?或者说,招聘的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是想招聘进来的人能够:1、前期我们采购成熟产品,对无线产品设备、DTU设备进行选型,但是后期我们还是想在别人产品的基础上开发一些自己的产品出来;2、负责整个工程施工调试(具体做事可以另外配技术员,但是有可能配备的技术员技术不懂,这样就需要对技术员进行指导);3、熟悉主流的组态软件,根据我们的需求,进行组态软件开发。我们想招聘这样的一个主管,下面具体做事的还可以再招,但是技术方面就要以这个主管提出的意见为主。
工作地点在武汉。公司有五险,没有公积金,五天双休,8小时工作。如果要招聘这种人才,薪酬大概多少呢。

网友A:
3公里已经远远超出免申请频段的无线管制法律许可范围,楼上所及一个都不能用,解决的办法有两个:1、使用基于移动通讯网络的GPRS/3G/4G模块;2、使用大功率数传电台,按法律,这个需要向无委会申请使用执照。

网友:
zigbee模块、314MHZ模块、esp8266

网友B:
3公里确实挺远的,上面的无线确实不好达到,zigbee即使达到了也不知道需要布置多少个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公里已经远远超出免申请频段的无线管制法律许可范围,楼上所及一个都不能用,解决的办法有两个:1、使用基 ...

感谢版主回复。
3公里是最远的距离。
实际上应该达不到这么远。太远的我们可以承受增加中继器。
只是我们想考虑哪一种的穿透能力强一些,又能尽可能的多传远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公里确实挺远的,上面的无线确实不好达到,zigbee即使达到了也不知道需要布置多少个路由

zigbee的穿透能力和另外两种相比,哪一种强一些呢?我同别人说是170MHz的最强,433MHz的次之,zigbee的最差。
请问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