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下载问题!!!

楼主:
自己画了个FPGA的板子,焊了3块,其中有一块最小系统,3块板子的JTAG下载都是刚开始一下有用一下没用,就是能够下载成功,但是配置不成功,但是今天三块板子全部没用。在用FPGA驱动LED灯做测试时,有一块nstate拉不高,另外两块nstate只有1.3V,但是conf_done拉不高(去掉上拉电阻后nstate直接接3.3.V也没用),看网上的有说是上拉电阻的问题,可是我将上拉电阻换了个遍都没用,,(换过1K,4.7K,10K)。偶尔配置成功的时候conf_done引脚也只有1.6V左右,哪位大神能告诉我是什么问题???急啊。。。

网友:
芯片是淘宝上买的EP2C8q8Q208CN系列的芯片,怀疑是芯片的问题,因为供给外部led灯一直闪烁不定的,现在一直找不到问题在哪,很急啊。。。哪位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
没人回复吗???求教啊

网友A:
原理图有么?没有图很难分析是什么问题

网友B:
配置成功的时候能不能工作呢?感觉配置电路可能有问题,如果时好时坏可能从EPCS里读到的数据不对,导致不能配置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配置成功的时候能不能工作呢?感觉配置电路可能有问题,如果时好时坏可能从EPCS里读到的数据不对,导致不能 ...

有,如图所示,其他的引脚都直接接了FPGA,另外就是一般都能下载成功,但是就是有的时候能配置成功,有的时候不能配置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置成功的时候能不能工作呢?感觉配置电路可能有问题,如果时好时坏可能从EPCS里读到的数据不对,导致不能 ...

两块没用到EPCS,直接JTAG下载,配置成功的时候能工作,但是就是配置不成功啊,都能下载成功,就是配置不成功。试过AS模式,其中有一块用到EPCS了但板子还是没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有么?没有图很难分析是什么问题

能下载,但不能配置。。。搞了好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如图所示,其他的引脚都直接接了FPGA,另外就是一般都能下载成功,但是就是有的时候能配置成功,有的 ...

两三个月前还撸过这一块,忘得真快,DCLK好像是不用上拉,你试试看

网友B:
先把DCLK上拉电阻拿掉试试。你的JTAG还没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DCLK上拉电阻拿掉试试。你的JTAG还没看

没用,上拉电阻拿掉,直接短接3.3V吗,这样还是能够下载但是不能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用,上拉电阻拿掉,直接短接3.3V吗,这样还是能够下载但是不能配置

你的固件拿到其他板子上试没试能不能配置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上拉电阻拿掉,直接短接3.3V吗,这样还是能够下载但是不能配置

看我发给你的图,DCLK什么都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DCLK上拉电阻拿掉试试。你的JTAG还没看

刚没看到你的图,不过我把上拉去掉不接电源也没用,还是配置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固件拿到其他板子上试没试能不能配置成功?

下载器没问题

网友B:
没怀疑下载器,怀疑你的板子,你的板子不是你自己做的吗?先确认你的固件是没问题的,要是你的固件有问题照着板子使劲也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怀疑下载器,怀疑你的板子,你的板子不是你自己做的吗?先确认你的固件是没问题的,要是你的固件有问题 ...

板子之前焊了4块,有一块全部功能调试成功,但是液晶屏接口坏了,焊盘也掉了。现在是照着那个调试好的来焊的。开始的时候液晶屏都能显示数据了,但是过了两天闪灯程序都没用了,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搞了好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怀疑下载器,怀疑你的板子,你的板子不是你自己做的吗?先确认你的固件是没问题的,要是你的固件有问题 ...

还有就是各路电压都对,但是FPGA主芯片是刚买的,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地方的问题,也不知道怎么检测。

网友B:
我感觉你还是从那块之前能用的板子上找找原因继续往下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还是从那块之前能用的板子上找找原因继续往下走吧

芯片有没有可能是坏的?这种几率有多大?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次,查找说是FPGA内部配置损坏,重新焊了一块就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下载,但不能配置。。。搞了好几天了。。。

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应该是JTAG可以工作,但是配置Flash不能正常下载。对么?

你的设计里面有配置Flash么?

网友D:
之前好的板子上的fpga还能用吗?这个fpga和当前使用的fpga是同一批次买的吗?同一个供应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之前好的板子上的fpga还能用吗?这个fpga和当前使用的fpga是同一批次买的吗?同一个供应商吗?

不是同一批次的fpga,之前的芯片用完了,这次是买的淘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应该是JTAG可以工作,但是配置Flash不能正常下载。对么?

你的设计里面有配置Fl ...

不是配置flash,是芯片内部的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同一批次的fpga,之前的芯片用完了,这次是买的淘宝的

用完了,可以从之前板子上卸下来,焊到出问题的板子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完了,可以从之前板子上卸下来,焊到出问题的板子上看看

Configuration Error Detection
When the Quartus II software generates the configuration bitstream, the software also computes a 16-bit
CRC value for each frame. A configuration bitstream can contain more than one CRC values depending
on the number of data frames in the bitstream. The length of the data frame varies for each device.
When a data frame is loaded into the FPGA during configuration, the precomputed CRC value shifts into
the CRC circuitry. At the same time, the CRC engine in the FPGA computes the CRC value for the data
frame and compares it against the precomputed CRC value. If both CRC values do not match, the
nSTATUS pin is set to low to indicate a configuration error
.
You can test the capability of this feature by modifying the configuration bitstream or intentionally
corrupting the bitstream during configuration.

摘抄的一段数据手册。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