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L78的IICA读20c04的程序那个大哥有,发一个出来。

楼主:
关于RL78的IICA读20c04的程序那个大哥有,发一个出来。

网友:
这里边有一个RL78R5F104LE_EEPROM_CSI的例程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http://www.pudn.com/downloads582 ... /detail2385873.html

网友:
#define "r_cg_macrodriver.h"

#pragma interrupt INTIICA0 IICA_IRQHandler

typedef enum
{
    WRITE_CMD_TYPE,
    READ_CMD_TYPE
}IICA_CMD_TYPE;

typedef enum
[
    IICA_IDLE_STATE,
    IICA_SEND_SLAVE_ADDR_STATE,
    IICA_SEND_DATA_ADDR_STATE,
    IICA_RECEIVE_DATA_STATE,
    IICA_STOP_STATE
}IICA_STATE;

typedef struct
{
    IICA_STATE  state;
    IICA_CMD_TYPE  cmdType;
    uint8_t  slaveAddr;
    uint8_t  dataAddr;
    uint8_t  *pbuffer;
    uint16_t  number;

}IICA_PARA;

volatile IICA_PARA IICA_Para;

void IICA_MasterComunicate(IICA_CMD_TYPE cmd, uint8_t slaveAddr, uint8_t dataAddr, uint8_t *pbuffer, uint16_t number)
{
    uint8_t wait = 0x1F;

    if (number == 0)
    {
        return;
    }

    IICA_Para.cmdType = cmd;
    IICA_Para.slaveAddr = slaveAddr;
    IICA_Para.dataAddr = dataAddr;
    IICA_Para.pbuffer = pbuffer;
    IICA_Para.number = number;
    IICA_Para.state = IICA_SEND_SLAVE_ADDR_STATE;

    STT0 = 1U;          /* set IICA0 start condition */
    IICAMK0 = 0U;       /* enable INTIIA0 interrupt */
    while (wait--);
    IICA0 = slaveAddr;  // the command is Write command for the slave address sending
}

static void __interrupt IICA_IRQHandler(void)
{
    if (IICA_Para.cmdType == WRITE_CMD_TYPE)
    {
        IICA_MasterWrite();
    }
    else
    {
        IICA_MasterRead();
    }
}

static void IICA_MasterRead(void)
{
    uint8_t wait = 0x0F;

    if ((1 == TRC0) && (0 == ACKD0)))
    {
        /* error occur,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IICA_Para.state = IICA_IDLE_STATE;
    }

    switch(IICA_Para.state)
    {
        case IICA_SEND_SLAVE_ADDR_STATE:
            IICA0 = IICA_Para.dataAddr;
            IICA_Para.state = IICA_SEND_DATA_ADDR_STATE;
            break;

        case IICA_SEND_DATA_ADDR_STATE:
            STT0 = 1;             //generate the start condition again
            while (wait--);        //wait a short time for the generation of start condition
            IICA0 = IICA_Para.slaveAddr | 0x01;
            WTIM0 = 0;          //the master will genterate the interrupt at the falling edge of eighth clock
            ACKE0 = 1           //enable to send ACK
            IICA_Para.state = IICA_RECIEVE_DATA_STATE;
            break;

        case IICA_RECEIVE_DATA_STATE:
            *IICA_Para.pbuffer++ = IICA0;
            if (--IICA_Para.number == 0)
            {
                ACKE0 = 0;      //the last data send the NACK. Note that the ackownlege signal is not sent untile the SCL line is released
                WTIM0 = 1;      //master will generate interrupt at the falling edge of the ninth clock pulse
                IICA_Para.state = IICA_STOP_STATE;
            }                           //at this time when receiving the last data, the ackownlege singal is not sent from master
            WREL0 = 1;          //release the SCL; Note that the master will pull down the clock after entering ingterrupt
            break;

        case IICA_STOP_STATE:
            SPT0 = 1;                                    IICA_Para.state = IICA_IDLE_STATE;
            break;
    }
}

只提供不完整的,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7467-1-1.html,这个帖子有完整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