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02 中断系统简介

楼主:
看了瑞萨的文档,觉得写得还是比较细致的,

809中共有7种外部中断(INTP0~INTP5和INTKR)+13种内部中断。这些都是可屏蔽中断

既然说是可屏蔽,说明是中断发生了,系统可以不响应,这个工作由MK0L、MK0H和MK1L这3个寄存器的对应位来控制,默认都是屏蔽的(为1),所以要想进中断,必须把对应位清零。这些都是可以位访问的。这个可以从中断结构图中看到。MK=0,中断请求才能放行。

中断请求发生后,可以在IF寄存器中产生标志位。和Mask无关。请求标志复位后都是0,所以不清除也可以。中断产生后,必须以bit为单位清除(写0)。对于外部中断,IF位还和EGP和EGN有关,用来指示到底对什么样的沿发生响应。详见图,默认不反应。

当很多中断同时出现的时候,就要看优先级了。单个中断的优先级由PR1和PR0寄存器决定,默认值都是1,1,也就是level 3,这是最低的。数字越小优先级就越高,所以总共有4级。当遇到相同优先级的,那么会根据向量表中默认的排序来判断先后顺序。

但是MK clear了,并不表示就可以马上响应,因为系统能响应的优先级由ISP1和ISP0把握。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位是由系统写入的,动态变化的,用来指示当前正在发生的中断级别,如果新的中断级别低,那也不能马上响应。

最后当IE允许时,才会发生中断向量表的跳转。也就是说,当IE总开关不开的时候,可以通过轮询的方式来处理中断,只是效率太低罢了。或者中断标志位只是用来解除待机状态。否则IE开启,必须指定中断向量地址。

以上的过程可以通过中断结构图清晰的了解到。其中IE和ISP在PSW寄存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