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设置XT2为主系统是时钟源,怎么 总是DOC时钟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还请您仔细的对照用户手册,看寄存器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还请您仔细的对照用户手册,看寄存器就明白了。

我看了用户手册,觉得楼主配置的没有错,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用户手册,觉得楼主配置的没有错,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楼主的问题不是哪里出问题了,而是他问为什么。看寄存器不就知道为什么了吗?对吧

网友:
谢谢,我再细细看一下!

网友C:
话说DOC是什么东西?找一个别人的参考吧,或者多看看手册自己配置吧,另外晶振起振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话说DOC是什么东西?找一个别人的参考吧,或者多看看手册自己配置吧,另外晶振起振了吗?

明显是敲错字了,DCO。
楼主配置没错,能说清楚怎么知道用的是DCO时钟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敲错字了,DCO。
楼主配置没错,能说清楚怎么知道用的是DCO时钟源吗?

程序注释也错了哦。。。doc 另外,如果XT2振荡器失效时,DCO振荡器会被自动选为MCLK的时钟源。。。那么主时钟频率就有出入了,检查出来应该不难吧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