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使用负电压,LDO可以这么接吗?

楼主:
如果手里没有负输出的LDO,直接用普通的LDO替代负输出的LDO吗??
会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A:
图中下面电路,明明写着“负电压LDO”,帖中怎么能说“如果手里没有负输出的LDO,直接用普通的LDO替代负输出的LDO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下面电路,明明写着“负电压LDO”,帖中怎么能说“如果手里没有负输出的LDO,直接用普通的LDO替代负输 ...

老大我错了,表达有问题,

我是想问可不可以使用普通LDO替换下边那颗负输出的LDO?

网友C:
不可以的。正压LDO不能用在负轨稳压上,内部调整管的极性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的。正压LDO不能用在负轨稳压上,内部调整管的极性不对

懂了,以前一直没别开这股劲。

网友D:
正压LDO不能直接替换负压LDO,否则干嘛要生产专门的负压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我错了,表达有问题,

我是想问可不可以使用普通LDO替换下边那颗负输出的LDO?

绝对不可以。如果用正输入正输出LDO代替负输入负输出LDO,必烧无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压LDO不能直接替换负压LDO,否则干嘛要生产专门的负压型号?

开始我想能不能把输入的电地对调,后来发现也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可以。如果用正输入正输出LDO代替负输入负输出LDO,必烧无疑。

谢谢老大,我终于想通了。

网友:
其实负压的功率要求都不太大 基本都是需求一个电位基准

网友:
当然不可以了,,电流方向完全错误,半导体原件你懂的,,况且要可以的话,,负电压ldo就没有存在意义了,,完全不是一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