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在IAR编译器出现这个问题,如何处理?

楼主:
Error[e117]: Incompatible runtime models. Module APS specifies that '__code_model' must be 'banked', but module AF has the value 'near'

网友:
求救啊?已经困扰几天了。。

网友A:
有问题,可以先百度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627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可以先百度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6274-1-1.html

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没有效果

网友:
没接触过ZIGBEE
看看下边的贴子能不能帮到你
https://e2e.ti.com/support/wireless_connectivity/f/158/t/117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