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一下

楼主:
光电传感器检测物体时:根据反射率的的不同,接收器检测出来的光信号转换成的电流也不同,后经放大器生成电流给后面的集成电路也会不同,由此可不可以判断物体是什么,在已知反射率的情况下 。

网友:
想解决什么?

网友:
判断是什么物体? 理论上可以说的通么?

网友:
如果  我用TCS230颜色传感器,可以判断塑料,玻璃,和纸么    ,   它们三个分别是什么颜色啊

网友:
仅仅知道反射率是不够的,因为可能存在多种材料的反射率是一样的,如上表的啤酒泡沫和松木都是70%,当你计算得出目标物体的反射率是70%时,你知道是哪种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