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应变片传感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
昨天的帖子可能是我没有写明白意思,就是说,在电阻应变片传感器中,电阻应变片是最重要的,传感器的数据来自于它,现在呢,就是说,我现在只有应变片的部分数据(电阻1000/120/349正负0.1欧,允许电流15mA以下,应变极限分别为2-3%/2-3%/2%等),其他的传感器元件(弹性元件、电路处理)可以自己搭建或者想想其他方法,    然后呢,测量之后,想把测量的电压电流给放大,接入设备,所以想买一个放大器(主要目的),我也在QQ和群里面问了人,人家说得提供传感器数据,所以我就想说能不能根据那个应变片的数据推荐一些具体型号的传感器(应变片信息可能太少)
我也让人家推荐了,也发了传感器的数据,就是我想能不能根据这个传感器的数据逆推出应变片的数据(电阻,允许电流),我能够买到这个应变片  ,
传感器数据图片

网友A:
你这个叫称重传感器,检测出来的是电压信号,如果想将这个信号放大的话,购买称重传感器信号放大器,至于传感器的忍耐电流一般不需要关注,只要放大器的供桥电压在传感器给出的允许范围内就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叫称重传感器,检测出来的是电压信号,如果想将这个信号放大的话,购买称重传感器信号放大器,至于传 ...

关键是我现在传感器选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我现在传感器选什么都不知道

看你的量程和精度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