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选择

楼主:
我想做一个可以提到10M,输入小于等于20mV,电源为+-5V,放大50倍的运放,不知道可以选用那中运放。因为初学,有什么要注意的也请大神们多多指点一下。

网友A:
这样的运放有很多的。可以到大公司网站上找一找。

要达到10MHz、50倍,就是说,运放的增益带宽积需要500才可以。20mV的输入电压不算太小,在这方面对运放没特别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运放有很多的。可以到大公司网站上找一找。

要达到10MHz、50倍,就是说,运放的增益带宽积需要500 ...

那除了运放,其他的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找到运放,根据他内部的原理图来直接用模电的正反向比例放大公式来得出50倍就可以吗

网友:
原理是这样的。
但实际做的时候会有具体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思虑“实践”

网友:
现在我找到的是 OPA657运放,可以达到1.6GHZ,然后运用反向放大50倍接负载,另一端则接地,那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