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趣谈】MSP430第四讲之简谈中断

楼主:
MSP430教程之四
      上次和大家聊到了GPIO的使用,但是讲的不是很全面,要是全面涉及的话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内容了,这里我们就不多加描述。在后期的讲解中也会慢慢涉及我们没有讲到的一些功能的。今天我们要涉及一个对于单片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和功能。

      什么是中断?

       我们不以专业术语来描述这个东西,我们以一个比较好理解的方式来讲。首先大家要有一个理解就是我们单片机是按照程序一步一步的执行的,通过仿真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点击单步运行我们就可以看到光标向下移动一步,也就是单片机向下移动一步。就是单步运行的。就像我们人一样,你只能在一个时刻内做一件事情,没有办法说一边吃饭一边喝水吧(极短的时刻内你不行的吧),当你要做另外一件事的时候,你需要把手上这件事停下来去做另外一件事,对吧,这样子我们就产生了一个中断的概念,但我们在写作业的时候需要去把烧开的水关掉,就需要停止手头的事情去关掉开水。对于单片机来说也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我们之前写的程序中,都会有一个死循环,for(;;),这个是C语言的东西我们就不在过多描述了,在这个死循环里面做我们的动作,但是这是如果系统告诉我们需要去点亮一个灯,那单片机就需要停止死循环里面的动作,先去点灯,然后在跑回来继续执行死循环里面的代码。通过图示我们可以更加了解他的机制。
       就如上图中描述的一样,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行中断嵌套,也就是说在一个中断中间又进行中间又来一个优先级更高的中断,这是就会在中断当中又产生一个中断。这个我们在后头会继续再说,这里大家先知道一下他可以有这么个功能。
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中断的学习了,那么关于中断的知识我们该去哪里找呢?

       还是那份文档,MSP430FR58xx, MSP430FR59xx, MSP430FR68xx, and MSP430FR69xx Family User's Guide.pdf。这份文档是十分重要的,我希望大家在写程序的时候需要打开它,查找到我们需要的那部分内容。
        在第十章的10.2.6中有一个章节是Port Interrupts,这里就是讲到中断了。
插曲:
       为什么我想写一个关于430的教程,前面也说到说他的资料较少,学的人感觉好像也不多,很少有人选择他作为入门的单片机学习,所以想打破这个局面。另外一个方面是他的很多资料是英文的,这个对大家是很有帮助的,在你以后进公司的时候可能面临的很多资料都不会是中文的,所以从一开始打破大家对中文的一种依赖性我觉得是很好的。虽然这样子明显难度就会大一些,我会尽量减少这个门槛的。

       大家点击到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文档对中断的一个描述,我这里简单吧重点说一下,其他的大家就慢慢看一下,打开有道不懂的单词就查一下,不要觉得很烦,但是真的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430来讲,P1和P2口都是可以作为单片机的中断入口的,是由三个寄存器进行控制的。具体是PxIFG,PxIE,PxIES。有些器件可能会有些不同,具体要看他们的数据手册。
       那么这三个寄存器分别是什么呢?
PxIFG(Port x Interrupt Flag Register)端口x中断标志寄存器
PxIE(Port x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端口x中断使能寄存器
PxIES(Port x Interrupt Edge Select Register)端口x中断边沿选择寄存器
        接下来我们看下怎么用它来写代码。
        所限我们需要明白使用中断的一个具体的步骤是什么?(这里我们使用的是端口中断,下次我们还会谈到定时器中断)
        1.配置端口,设置端口的方向,也就是设置PxDIR的方向,设置上拉下拉等
        注意:如果外部硬件上面没有上下拉电阻的话,这里一定要进行配置,否则将导致输入电平不稳定
        2.设置中断的触发模式,上升沿还是下降沿或者两者均可以产生中断
        3.开启中断,就是设置PxIE
        4.编写中断子函数
        5.清除中断标志位,设置PxIFG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流程,但是也可能中间还会有些不同的地方。要根据具体的使用情景和方式。
这里我们要实现的是按键按下触发中断然后点亮led。这里我们使用FR5969板子上的按键S2和LED2。
      第一步:还是和之前一样,需要关闭看门狗。关闭低功耗模式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M5CTL0 &= ~LOCKLPM5;
       第二步:设置端口方向
       P1DIR |= BIT0; //设置LED的方向
       P1OUT &= ~BIT0;//设置LED的默认输出,为低电平不点亮
       P1DIR &= ~BIT1;//这一步可以省略,但是我们最好都写,默认端口为输入
       P1REN = BIT1;//设置按键的上拉电阻
       第三步:配置中断
        P1IES |= BIT1;//设置按键中断为下降沿触发
         P1IE |= BIT1;//使能中断
         最后我们还要使能总中断:
          _enable_interrupts();
          第四步:
         我们要编写中断子函数: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 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unsigned int Key = 0;
              Key = P1IFG & (~P1DIR);
              __delay_cycles(10000);
              if((P1IN&Key) == 0)
              {
                     switch(Key){
                         //Case BIT0: P10_Onclick();break;
                            Case BIT1: P11_Onclick();break;
                         //Case BIT2: P12_Onclick();break;
                         //Case BIT3: P13_Onclick();break;
                         //Case BIT4: P14_Onclick();break;
                         //Case BIT5: P15_Onclick();break;
                         //Case BIT6: P16_Onclick();break;
                         //Case BIT7: P17_Onclick();break;
                }
          }
          P1IFG = 0;//清除中断标志位
       }
        void P11_Onclick()
       {
            P1OUT ^= BIT0;//翻转LED的电平
       }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使用了一个switch的语句进行了Key的跳转,这里因为我们输入的引脚是P1.1所以我们对应的中断服务函数是P11_Onclick(),这样子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可以封装我们的一个函数,可以写的更加方便,写一个函数我们达到P1端口任意一个引脚的按键输入。(这一段代码参考的是从零开启大学生电子设计之路一书)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整个的一个中断函数的的编写,也完成了我们预期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按下按键点亮LED。
我们大概说一下代码的书写,其实大家发现,这次代码的书写没有只写在main函数中,我们分成了几个函数,分别称为主函数和子函数,那么程序开始都是从主函数中执行的。现在我们的工程还不大,所以在一个c文件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功能,但是等你的代码很复杂的话,就需要进行模块化的搭建,需要一个框架来整理整个代码结构。下一讲我们会具体讲到如何应用该方法。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这个中断向量定义,是固定的写法,具体为什么这么写,我们来看看。
       所先#pragma是一个预处理指令,和我们#define有点类似,具体的话我也不懂希望大家给一下解释。
vector = PORT1_VECTOR
        这一句我的理解是指定中断向量表的入口地址,那么这些地址定义在哪里呢?还是一样的办法,右键找到定义。在msp430FR5969.h文件中找到。
       跟着下面就是我们要写的中断函数了,__ interrupt前面是两个下划线,表示该函数为中断服务函数这种特殊的函数。关于函数名字则大家可以自己取。
       好了,本次就说这么多了,下次我们将更加具体的讲解如何利用TI官方给的库函数进行编写。
       这一讲中我们只是简单介绍了IO的中断,其实中断还包括了很多内容,中断向量表,然后各种中断,一看你就头大的那种,这里我们暂时不说,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之后我们用到的时候回在细细的说明!

网友A:
这么好的文章,一定要顶!d=====( ̄▽ ̄*)b

网友B:
楼主很用心,而且对中断的概念的理解还用图示的方法给画出来了。而且对手册的理解也写出来了。很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1 ...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文章,一定要顶!d=====( ̄▽ ̄*)b

谢谢支持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用心,而且对中断的概念的理解还用图示的方法给画出来了。而且对手册的理解也写出来了。很用心。

谢谢,但可能还有不足的地方,也欢迎指出改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但可能还有不足的地方,也欢迎指出改正!

但是最近的心思不在430,,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最近的心思不在430,,O(∩_∩)O哈哈~

哈哈,没事哈!感谢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但是最近的心思不在430,,O(∩_∩)O哈哈~

你最近是在玩ST的F7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最近是在玩ST的F7吗?

没有,那个有点高端,在搞F4,再加上给你说的晚上还有课。确实是有点累。上次跟61岁的老教授qq上讨论了一下问题,他写了本教材,寄给我,我周末还得看看回复他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个有点高端,在搞F4,再加上给你说的晚上还有课。确实是有点累。上次跟61岁的老教授qq上讨论了一 ...

写了本教材寄给你。。。
这面子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写了本教材寄给你。。。
这面子好大!

没有,老教授本来就是要写书的。电子工业出版社出书后,他给就寄给我了。我都不好意思要。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这些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H:
那得讲讲中断嵌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这些对新手很有用!

感谢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那得讲讲中断嵌套

现在先暂时不说这个,等后面有用到的话会在说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先暂时不说这个,等后面有用到的话会在说明的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已经收藏了~:loveliness

网友I:
讲的很详细,这一系列可以算是一套教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讲的很详细,这一系列可以算是一套教程了

哈哈!谢谢支持!

网友:
就需要这样的!!!!感谢卤煮,希望能一直更新下去!!!!太感谢了!

网友J:
很期待!!!卤煮一定要更新下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期待!!!卤煮一定要更新下去!谢谢!

谢谢支持!!一定会一直更新下去的

网友K:
楼主的帖子非常好。现在刚学430很多代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楼主的解释很详细,不过要是可以附加代码文件就好了,我们可以复制粘贴看看效果,自己打虽然可以但如果楼主可以附加不是更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帖子非常好。现在刚学430很多代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楼主的解释很详细,不过要是可以附加代码文件就 ...

之后我会附上代码打包上来。

网友L:
很不错的帖子,完全值得加精啊,话说楼主你还是学生吗?感觉这个水平学生中已经很少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很不错的帖子,完全值得加精啊,话说楼主你还是学生吗?感觉这个水平学生中已经很少见了

谢谢支持哈,现在还是学生哈,还有一年就出去混了

网友M:
感谢楼主分享,新手第一次玩430,完全没有头绪,楼主的解释真的是很详细很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M:
感谢楼主分享,新手第一次玩430,完全没有头绪,楼主的解释真的是很详细很精辟

谢谢支持了,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也很开心,多多关注哈!

网友N:
楼主棒棒的~的确不能用人家开发板送的代码啊,还是得自己踏踏实实码。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棒棒的~的确不能用人家开发板送的代码啊,还是得自己踏踏实实码。楼主加油~

谢谢,有什么问题多多交流!

网友O:
支持一记,刚学看到这么好的教程,还需要自己多查查资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O:
支持一记,刚学看到这么好的教程,还需要自己多查查资料看看

谢谢!

网友P:
楼主你好,我大二,最近也在学习430,边看你写的帖子边看数据手册,不知是否方便留一个qq或微信,想请教您一些问题的话也能更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P:
楼主你好,我大二,最近也在学习430,边看你写的帖子边看数据手册,不知是否方便留一个qq或微信,想请教您 ...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我们的TI MCU论坛一起交流哦!群号:224276144,我也有在,有什么问题可以@我

网友P:
楼主,程序烧进去不好使啊,编译的时候没有报错,我用的msp430f5529。。。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程序烧进去不好使啊,编译的时候没有报错,我用的msp430f5529。。。

5529可能有点差别,你需要再看看。不过库应该是类似的,应该不会差别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我们的TI MCU论坛一起交流哦!群号:224276144,我也有在,有什么问题可以@我

网友:
楼主你好,你写的教程很好,我很认真的在看,谢谢!
不过有一个地方不太懂:
Key = P1IFG & (~P1DIR); if((P1IN&Key) == 0)
这部分主要是什么功能,Key为何要去IFG和DIR否定的交集,以及为何IN和Key要取交集,能否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Q:
感谢楼主!我决定一篇篇把你的关于MSP430的文章看完

网友:
引用 网友Q:
感谢楼主!我决定一篇篇把你的关于MSP430的文章看完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L:
弱弱的问个小问题 为什么要关闭低功耗模式 不关闭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弱弱的问个小问题 为什么要关闭低功耗模式 不关闭不行吗?

是可以的,但是不同的低功耗模式下外设的工作情况不一样,需要是自己的需要而定。我们是针对一个基本外设的学习介绍,所以这里就去掉了低功耗这个模式,帮助大家学习,如果一下子介绍很多东西,对于刚刚开始学习的话是比较不利的,一点一点学习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可以的,但是不同的低功耗模式下外设的工作情况不一样,需要是自己的需要而定。我们是针对一个基本外设 ...

哦哦 明白了

网友R: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这个我右击Open dec 没有反应  是不是这个头文件没有装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这个我右击Open dec 没有反应  是不是这个头文件没有装载啊?

我试了下是可以的,具体要看你的程序,先编译看看,没有出错再试试

网友:
#include <msp430.h>

/*
* P45_Onclick()
*/
void P45_Onclick(void)
{
        P1OUT ^= BIT0;
}
/*
* main.c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M5CTL0 &= ~LOCKLPM5;                //解除引脚低功耗模式
        //Led
        P1DIR |= BIT0;                                //设定P1.0为输出
        P1OUT &= ~BIT0;                                //设定P1.0的初值为逻辑0
        //Key
        P4DIR &= ~BIT5;                                //设定P4.5为输入
        P4REN |= BIT5;                                //启用P4.5的内部电阻
        P4OUT |= BIT5;                                //将电阻设为上拉
        P4IES |= BIT5;                                //P4.5设为下降沿中断
        P4IE |= BIT5;                                //允许P1.3中断
        _enable_interrupts();                //使能总中断,相当于51单片机的EA=1
        while(1);                                        //主程序要有明显的结束标志,无限循环或者进入低功耗待机模式
}

#pragma vector = PORT4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4_ISR(void)
{
        unsigned int Key = 0;
        Key = P4IFG & (~P4DIR);
        __delay_cycles(5000);
        if((P4IN & Key) == 0)
        {
                switch(Key){
                case BIT5:P45_Onclick();break;
                default: break;
                }
        }
        P4IFG = 0;                                        //清除中断标志位
}

临摹了一遍楼主的代码,发现430开发板的按键似乎并不好用,如果很久不按,就会需要半天才响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S:
临摹了一遍楼主的代码,发现430开发板的按键似乎并不好用,如果很久不按,就会需要半天才响应

对,是不大好按,可能程序也可以优化吧,你可以先学习,后续可以自己深入去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是不大好按,可能程序也可以优化吧,你可以先学习,后续可以自己深入去看是什么问题

好滴!

网友T:
楼主,好文章,非常适合初学者。谢谢,学习了,有机会希望可以认识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好文章,非常适合初学者。谢谢,学习了,有机会希望可以认识一下了

多谢支持!能够帮到大家最棒啦!

网友U:
感谢分享,收获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U:
感谢分享,收获很大

很高兴有帮助,加油!

网友:
在第三步讲解中有设置按键中断为下降沿触发,但是展示出来的代码图里怎么没有 P1IES |= BI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