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ADC可以这样使用吗?

楼主:
使用PAD画的正不过来

网友A:
今天又细想了一下,感觉不可以呢。

假设在ADC的两输入端输入+5V电压,GND的电压相当于经过两个10K电阻分压,电压应该在(IN-)+5V/2左右。
如果GND是0V,理论上IN-是-2.5V,IN+是2.5V,实际上ADC的IN-输出电压会被钳位二极管控制在负零点几伏,这时IN+的电压是5V-0.xV。
能测量出数据,但是钳位二极管的温度效应会影响测量精度。
不知道我这么理解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老大,别光灌水,给点意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别光灌水,给点意见啊。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GND应该是个低阻抗的,不是浮动的。
差分输入是正负的,但是相当于地都应该保持在ADC的共模输入范围里面,很多ADC都是要求AVCC~AGND
如果实在共模信号超出了ADC要求的输入范围,如果不大,就别共地。

网友:
光这图,无法判断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1、至少应知道被测信号的最大振幅和方向;
2、还应知道ADC输入端允许的担当电压范围和共模电压范围;
3、以及两个10kΩ下拉接地的目的是什么?会不会衰减的被测信号?若被测的是弱信号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GND应该是个低阻抗的,不是浮动的。
差分输入是正负的,但是相当于地都应该保持在A ...

像图片那样,相当于一个电池负极接在ADC的IN-,正极接在ADC的IN+,这种接方法确吗?
相对于GND,IN+和IN-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那确实不该这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又细想了一下,感觉不可以呢。

假设在ADC的两输入端输入+5V电压,GND的电压相当于经过两个10K电阻 ...

能否这样用,完全看信号源和放大器之间的共模电压。
如果信号源是完全“悬浮”的,可以这样用。如果放大器(以及与之有电气联系的所有电路)是完全“悬浮”的,也可以这样用。
“悬浮”的意思,是对周围环境具有非常高的阻抗,其电位不定,和某电位确定的电路联接就是该电位确定电路的电位。
现在你的电路,放大器部分显然不是完全“悬浮”。因为你的差动ADC使用的电源很可能是从市电整流而来,或者经开关电源从市电取得。
信号源也可能不是“悬浮”的。信号源可能是工频变压器的一个绕组,而该绕组对变压器铁芯具有漏电阻和分布电容。
另外,电原理图中并不能显示出所有寄生参数,例如不能显示出信号源对大地的分布电容。而你的信号源对大地的分布电容在这个问题中非常重要。
所以,只有完全确定你的信号源与ADC之间共模电压不超过ADC允许值时,才可以这样用。

网友C:
正常来说这样使用是不正确的,因为从图中来看信号源的共模电压为0,而AD的供电是单电源的,这样来看是无法正常工作的,或者说即使能工作也存在很严重的精度问题。正确的作法应该是把两个电阻的中点放在VCC/2上,如果VREF接近VCC/2的话,接在VREF上也是可以的,不过VREF必须是低阻抗才行,要不然还有可能会影响VRE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来说这样使用是不正确的,因为从图中来看信号源的共模电压为0,而AD的供电是单电源的,这样来看是无法 ...

明白了,非常感谢。
VREF = VCC/2,如果把两个电阻接在VREF上,用V+和V-测量,和直接把V-接在VREF上,用VREF作为虚地这种伪差分(单端?)的效果哪个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这样用,完全看信号源和放大器之间的共模电压。
如果信号源是完全“悬浮”的,可以这样用。如果放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非常感谢。
VREF = VCC/2,如果把两个电阻接在VREF上,用V+和V-测量,和直接把V-接在VREF上,用 ...

如果有条件使用全差分的话,尽量使用全差分的方式,抗干扰能力会好一些,而且信号的幅度也不会接近于电源和地,更有利于高精度的满量程范围。

网友:
老帖子了,学习一下。
wangjiafu1985说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来说这样使用是不正确的,因为从图中来看信号源的共模电压为0,而AD的供电是单电源的,这样来看是无法 ...

“因为从图中来看信号源的共模电压为0” ,,怎么看的出楼主的电路图中信号源的共模电压是0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