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锂电池电量要用毫安时显示?

楼主:
       关于手机电池以及充电宝为什么会一直用毫安来显示,想必有很多网友也对此表示疑问,其实这不是手机厂商或者是充电宝厂商随便瞎起的名字,之所以称之为毫安时,其原因是因为毫安是锂电池最重要的指标。毫安时是电池早就有的标法。

       这个是根据GB-T1828《蜂窝电话用锂离子电池总规范》来定义了手机的额定容量,也就是生产厂标明的电池容量,指电池在环境温度为20℃±5℃条件下,以5h效率放电至终止电压时所提供的电量,用C5表示,单位为Ah(安培小时)或者mAh(毫安小时)。

      通俗的来讲假如1000mAh的电池,是指在1A的放电电流下,可以使用1h,而在2A的放电电流下,可以使用0.5h。电荷的量的基本单位是库仑,1库仑=1A*1s=0.277~mAh=6.25x10e18个元电荷。电池的容量用Wh或者mAh都可以,但是mAh更直观一些,当面对不同的电压的电池,用Wh能更加方便的比较容量大小,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电池厂家在电池上同时标注Wh和mAh。

      毫安时是库仑同类型的单位,表示电池里含有多少电荷,当设备使用规范制式的电池的时候,这样是最方便,也是最好的。用毫安时来表示主要是为了计算方便,让用户更直观的能够计算出来使用时间,比如用户只需要知道用电多少毫安,就能计算出大概的使用时间来。

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电池厂商在标注使用以及储存电量的标准来说,还是没有用错单位。这个方式还是不错的,能让大众更直观的去计算电量的使用时间。

     总结来说,1安=1000毫安,毫安的表示不过是在安培之下的电流计量单位,选择这样的计量方式也不过是因为电池容量本身就低,再加上在计算电量与使用时间的时候,毫安会更简单,更直接的能够展现电量储存的使用时间。所以在这方面毫安时的称呼是没有错的。

网友A:
电池的容量小,就用毫安时,

汽车启动用电池,容量很大,就用安时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容量小,就用毫安时,

汽车启动用电池,容量很大,就用安时计.

有的产品好像国外的一些产品多一些,比如笔记本有用毫瓦时标容量的。
比较别扭的是毫安时mAh与瓦时Wh的关系一般都不知怎么换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的产品好像国外的一些产品多一些,比如笔记本有用毫瓦时标容量的。
比较别扭的是毫安时mAh与瓦时Wh的 ...

感觉用 Wh更能体现电池的真正容量吧,mAh带有一定的欺骗性,比如移动电源输出电压明明是5V,却以3.7V状态下的放电时间来宣称有多少mAh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用 Wh更能体现电池的真正容量吧,mAh带有一定的欺骗性,比如移动电源输出电压明明是5V,却以3.7V状态 ...

好像小米的电源按毫瓦时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产品好像国外的一些产品多一些,比如笔记本有用毫瓦时标容量的。
比较别扭的是毫安时mAh与瓦时Wh的 ...

毫安时与毫瓦时是不同量纲的单位,没办法换算。
安时表示电池能够放出多少电量,瓦时表示电池能够提供多少能量,或者说作多少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的产品好像国外的一些产品多一些,比如笔记本有用毫瓦时标容量的。
比较别扭的是毫安时mAh与瓦时Wh的 ...

对已知电池,其端电压与容量有一定关系,所以,WH、AH的单位虽然不一样也会有着密切联系。

只要给出的容量电压关系曲线够准确,就可以找出它们的换算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已知电池,其端电压与容量有一定关系,所以,WH、AH的单位虽然不一样也会有着密切联系。

只要给出的 ...

可以联想到,比如,类似某电路的静态功耗,,有人就是直接以静态电流来直接代替静态功耗,这样就是一种误导,因为这样往往忽视电压的高低,因为静态功耗是指漏电流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联想到,比如,类似某电路的静态功耗,,有人就是直接以静态电流来直接代替静态功耗,这样就是一种误 ...

你说的有道理。

但有些手册中给出电流也有它的根据。例如IC工作时,它的静态电流更接近恒流,这样,在运用时根据具体的电源换算出功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