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DCO时钟不可以精确配置?

楼主:
  比如我想获得一个8MHz的MCLK or SMCLK ,当我使用XT1或者内部的REFCLK作为参考源,并且通过FLL锁频环倍频时,我更改FLLN的值,发现输出的频率不会精确的变化,而是出现阶梯状的变化,这样使我想获得一个精确的定时就比较困难了,不知道这个现象是否正常?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我配置定时器的分频系数时,也并不能精确的分频,比如我定时时间是50ms,将时钟来源八分频后不是400ms,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否正常?是我的配置出现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呢?
  希望高手能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我使用的是MSP430F5529 launchpad ,IDE是TI公司的 CCS6.1 。

  如果需要我的程序,我可以跟帖发出来!

网友A:
你看下F5529FLASH里有配置数据没,G 2553确实是阶梯增的,不过在FLASH数据段里有校准数据,我每次都先把数据备份出来,免得丢失,不知道5529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F5529FLASH里有配置数据没,G 2553确实是阶梯增的,不过在FLASH数据段里有校准数据,我每次都先把数 ...

您是指在USC寄存器里吗?

网友B:
一般430的单片机flash里的信息段在出厂的时候存放有校准过的DCO时钟控制寄存器的校准数据,大多包括有1M,8M,16M等常用几个频率的控制寄存器值,比如你想使用DCO输出8M的频率,则将这些值设置到DCO的控制寄存器里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430的单片机flash里的信息段在出厂的时候存放有校准过的DCO时钟控制寄存器的校准数据,大多包括有1M,8 ...

谢谢您的解答,不过我不太清楚怎样去查找这个校准数据,您能告知我一下这个数据在哪里能查到呢?手册中吗?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解答,不过我不太清楚怎样去查找这个校准数据,您能告知我一下这个数据在哪里能查到呢?手册中吗 ...

一般在手册中也能找到,在相应器件的头文件中也有定义,比如MSP430G2553的校准数据在头文件中定义为CALBC1_xMHZ和CALDCO_xMHZ,x为相应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