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EX05-密码锁基本功能

楼主:
我们先来实现一个密码锁的基本功能,先设定一个固定的密码,当按键输入 5168 之后会启动电闸动作1秒(开门)。 R7F0C809 的管脚扣除了数码管与按键扫描以及串口管脚后可用的就只剩下了 P125 与 P40 这 2 支脚了,而我将电闸的控制信号规划在 P40 管脚。

我在 P40 管脚接上一颗 LED,当 P40 输出 0 时 LED 会亮起,表示电闸打开。

调试的时候碰到问题了,当我将 P40 输出 0 时 LED 并不会发亮,也就是 P40 并不受程序的控制,这个问题我花了很长时间一直没办法解决,后来在 QQ 群上提问,感谢 Freedom 的指导表示 P40 不接仿真器的时候是可以的!我试了一下在程序下载后拔除 EZ-CUBE 只接电源接脚之后程序就可以的正常动作了。为了不想那么麻烦的拔插 EZ-CUBE,我在 RESET 这条连接线上装上了一个开关,当程序下载时将开关 ON 上,下载之后再将开关 OFF 让板子运行。

程序先设定密码为 5168
    g_pswd[3] = 5;
    g_pswd[2] = 1;
    g_pswd[1] = 6;
    g_pswd[0] = 8;

程序运行之后数码管显示:

输入一位数后显示:

用 0 显示输入的位数,程序中宣告一个 keycnt 变量,当有按键输入时 keycnt 加 1,当 keycnt 等于 4 时做密码判断,密码正确时开启电闸 (P4.0 = 1) 并设定动作 1 秒钟,并由串口送出 Opn 字串,密码错误时由串口送出 Err 字串。

主回圈也设定了一个计时器,每一个按键输入的间隔时间不得大于 2 秒钟,否则程序会清除全部的输入资料并将 keycnt 清零。演示视频的开头就演示了输入 3 位数之后停止输入,在 2 秒钟之后程序自动清除全部输入。

主 while 回圈:

    /* Main loop */
    while (1U)
    {

        // for SEGMENT display & KEYSW input
        if(TMIF00 == 1)
        {
            TMIF00 = 0;                     /* TAU00 interrupt flag clear*/

            LED_Display();                  /* Executive the LED_Display function*/

            if(tmr1 != 0)
            {
                if(--tmr1 == 0)
                {
                    P4.0 = 1;           // GATE OFF
                }
            }

            if(tmr2 != 0)
            {
                if(--tmr2 == 0)
                {
                    for(x=0;x<4;x++)
                    {
                        g_SegBuf[x] = 0x0a;
                    }
                    keycnt = 0;
                }
            }

            TS0 |= 0x02;                    /* TAU01 start*/
            while(TMIF01 != 1);
            TT0 |= 0x02;                    /* TAU01 stop*/
            TMIF01 = 0;                     /* TAU01 interrupt flag clear*/

            Key_Scan();                     /* Executive the Key_Scan function*/
        }

        if(g_KeyNum != 0)
        {
            tmr2 = 480;                 // 2 sec.

            g_EntKey[3] = g_EntKey[2];
            g_EntKey[2] = g_EntKey[1];
            g_EntKey[1] = g_EntKey[0];
            g_EntKey[0] = g_KeyNum;

            g_SegBuf[3] = g_SegBuf[2];
            g_SegBuf[2] = g_SegBuf[1];
            g_SegBuf[1] = g_SegBuf[0];
            g_SegBuf[0] = 0;

            if(++keycnt == 4)
            {
                y = 1;
                for(x=0;x<4;x++)
                {
                    if(g_EntKey[x] != g_pswd[x])
                    {
                        y = 0;
                    }
                }

                if(y == 1)
                {
                    P4.0 = 0;           // GATE ON
                    tmr1 = 240;         // 1 sec.
                    g_Uart0TxEnd = R_UART0_Send(msg2, 5);
                    while(g_Uart0TxEnd == 0);
                }
                else
                {
                    g_Uart0TxEnd = R_UART0_Send(msg1, 5);
                    while(g_Uart0TxEnd == 0);
                }

                tmr2 = 240;             // 1 sec.
            }

            g_KeyNum = 0;
        }

    }

运行结果:

程序码:

演示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5MDQ1MTMwO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