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的低功耗处理(已解决)

楼主:
矩阵按键如图所示,正常的扫描处理左边三个IO口做输出,上面的三个IO做输入,按照常规方法处理都能正常工作。
问题是这个产品需要做低功耗,需要按键中断唤醒。
我自己尝试过以下方法:
1、休眠前输出口输出高,输入中断设置为上升沿中断,此方法无法产生中断。
2、输出口输出低,输入口内部上拉,下降沿或上升沿中断,虽然可以中断,但是会误触发(即没按键操作也会中断唤醒)

在这之前我也做过矩阵按键的低功耗处理,那时候的原理图如下

像这种加了下拉的采用上述方法1即可

如以上所诉,对于第一个原理图,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解决中断唤醒的问题?

PS:问题已解决,扫描方式和中断触发方式都改成输出口输出低,输入内部上拉即可

网友A:
第二种方法应该可以,检查一下为什么会误触发发。
先看看输出的三个引脚是不是真的输出低电平,再看看上拉电阻是不是真的使能了。

网友:
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方法应该可以,检查一下为什么会误触发发。
先看看输出的三个引脚是不是真的输出低电平,再看看上拉 ...

感谢你的回答
我用万用表量了输出口确实是低电平,输入口电压在0-0.5V之间跳变,如果上拉正常应该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回答
我用万用表量了输出口确实是低电平,输入口电压在0-0.5V之间跳变,如果上拉正常应该是什么 ...

上拉成功了应该是高电平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成功了应该是高电平才对

恩,我再找找电路上的问题,谢谢

网友C:
公共端直接接外部中断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端直接接外部中断脚就可以了

公共端是指哪一个,那三个输入脚是接的外部中断

网友:
朋友,最近看到你的这个帖子,对我很有帮助,我最近也在考虑低功耗的事情,板子上方方面面都在想办法,其中就有按键。看了你的帖子,我有一个疑问,你说中断会误触发,最后找到原因了吗?是什么情况,我怕自己也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