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尿片,湿度提示(作品准备材料)

楼主:
纸尿片,湿度提示
东西实现起来很简单了,就是一个湿度读取,采用的传感器是SI7021,I2c接口,提示采用蜂鸣器,
介于在小孩身上发出的报警,所以会用和旋音乐来提示。

I2c驱动已经有了,传感器也有了,等待搭电路实现了。

先造势,如果等出来到了,大家要顶我一下啊

网友:
这是当奶爸的节奏啊

网友:
这样容易不准吧 为什么不检测电阻变化呢

网友A:
纸尿片上面都有那种试纸的吧,会变色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纸尿片上面都有那种试纸的吧,会变色的那种

你要去看啊,这个有声音提示啊

网友:
标准奶爸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去看啊,这个有声音提示啊

看来你家宝宝还小

网友C:
很久前,一个 同事让我做个尿湿报警器。

找了两个三极管接成振荡器,另接出两条线,放在常尿尿的位置,用此线控制振荡器,振荡器驱动蜂鸣片,

后来他有第二个小孩时,把振荡器改为音乐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久前,一个 同事让我做个尿湿报警器。

找了两个三极管接成振荡器,另接出两条线,放在常尿尿的位置, ...

还真有人这么有才呀,看来这个还是大脑洞开学习学习

网友:
尿片现在都这么高端啦,会不会搁着?要不要有机会试试

网友:
塞个电路板在里面,孩子不觉得硌的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