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2通道ADC电压采集+串口发送

楼主:
R7F0C809 AD转换的流程如下:

这里使用P13(ANI4)和P14(ANI5)实现双通道ADC电压采集,ADC配置如下:

IO口配置如下:

通过寄存器PMC1和PM1将IO口P13和P14配置为模拟输入。
主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 Start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DI();
    TAU_Init();
    R_ADC_Set_OperationOn();
    EI();
    TS0 |= 0x01;                /* Starts TAU00 */
    while ( !(TE0 & 0x01) );    /* Waiting TAU00 works */
    TS0 |= 0x02;                /* Starts TAU00 */
    while ( !(TE0 & 0x02) );    /* Waiting TAU00 works */

    /* Start the UART0 Tx/Rx operation */
    R_UART0_Start();

    /* Main loop */
    while (1U)
    {
        delay_ms(500);

        ADS = 0x04U;    /* ANI4 */
        R_ADC_Start();                          /* Start AD converter */
        while (!ADIF);
        ADIF = 0U;                              /* Clear INTAD request */
        R_ADC_Get_Result(&ADC_Buf[0]);     /* Get result */
        delay_ms(1);

        ADS = 0x05U;    /* ANI5 */
        R_ADC_Start();                          /* Start AD converter */
        while (!ADIF);
        ADIF = 0U;                              /* Clear INTAD request */
        R_ADC_Get_Result(&ADC_Buf[1]);     /* Get result */
        g_Uart0TxEnd = R_UART0_Send(ADC_Buf,sizeof(ADC_Buf));
        while(g_Uart0TxEnd == 0);
        g_Uart0TxEnd = R_UART0_Send("\r\n",2);
        while(g_Uart0TxEnd == 0);
    }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其中 模拟输入通道指定寄存器(ADS)用于选择ANI4和ANI5作为AD转换对象,中断请求标志ADIF可用来判断ADC是否完成,完成则ADIF置位。程序中依次对ANI4和ANI5进行ADC,并将结果保存到ADC_Buf[]中,用UART0发送到PC。
接线如下,P13和P14口分别接入1个电位器以改变输入电压:

运行结果如下:

图中对比了串口收到的数据(LSB方式)和CUBESUITE中的变量值,二者完全一致。
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