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pple Pencil拆解,拆了就别想再装回来!

楼主:
Apple Pencil是苹果最新iPad Pro的一根逼格非常高的笔。据说拆解难度非常高,拆完基本就废了,下面就一起来看看由国外iFixit带来的Apple Pencil详尽拆解吧!
-蓝牙4.1
-两倍于手指输入的扫描率
-最高12小时电池续航
- 175mm x 8.9 mm
-用于充电的Lightning接口
对比
外界关于Apple Pencil的讨论根本停不下来,所以我们现在看一看它与其它手写笔之间在外形上有什么不同,上图是微软Surface Pro 4的Surface Pen,下图则是Paper开发商Fiftythree的第三方配件iPad Pencil,这款产品主要是用来配合iPad上的Paper软件进行操作,它与Apple Pencil在功能上有很多相似点。

苹果在包装盒上加入了Lightning转Lightning适配器,同时又加入了相关了提示,用转接器充电可以避免直接将Apple Pencil插入iPad进行充电造成的不便。Lightning插头的笔帽具有磁性,也许不久之后这些磁性就会消失不见。打开Apple Pencil的笔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产品型号:A1603。
以俯视的角度来观察Apple Pencil,我们将从它的笔尖开始动手。这一步可以直接手取出,笔尖帽取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根细小的金属芯,它的作用应该是探测广角所用。iPad Pro的数字转换器可以探测到每一次笔尖向屏幕发射的信号,从而计算Apple Pencil与iPad屏幕之后的广角。
我们直接来看Apple Pencil的Lightning插头,把它拆下来并不容易。虽然最终还是成功了,但是代价就是连接Lightning插头的排线就弄断了。这里需要注明的是,苹果把这支笔称为“Pencil”,而不是“Pen”又或者是“Stylus”似乎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没有铅笔所带有的擦除功能。
把排线弄断,也就意味着拆解结束之后,再也组装不回来了
见证暴力的时候到了。想要看到Apple Pencil的内部结构,我们必须使用工具将它的笔身锯开,在进行这一步时要非常小心,因为Apple Pencil的塑料外壳很薄,切割时很容易会伤到内部零件。切割外壳成功之后,我们看到了Apple Pencil的内部金属“机身”。
Apple Pencil的内部金属“机身”与它的塑料外壳一样精致美观,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机身”上还沾有一些粘合剂。
幸运的是,我们在这个金属壳外看到了螺丝,意味着暂时可以把暴力放在一边了。在这颗细小螺丝的下方,一些同样细小的触点,也许这是苹果在进行内部测试时所使用的。
这是我们在拆解Apple Pencil时第二次使用切割器,否则就看不到更内部的结构。切割成功之后我们看到这款被称作“苹果铅笔”的产品内部其实是没有石墨的。
它的电池为3.82 v、0.329 Wh锂电池,只有iPhone 6s电池容量的5%。把金属外壳拆下之后,我们取出了Apple Pencil的天线,看到很有风格的“苹果黑”和“苹果金”。随后我们看到了一根连接主板的尼龙排线,它位于Lightning插头和电池之间。与其它的苹果产品类似,Apple Pencil的内部主板两面都包含有小元件。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将是见过最小的主板——整块主板只有大约1克,我们一起来看看主板上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元件:
红色:ST Microelectronics STML151UCY6超低功率的32位ARM RISC
橙色:ST Microelectronics AS5C Y533,和Apple TV 4的零件一样
黄色:L05286 QS4 VG Z SGP 528
绿色:EWX 01129
淡蓝:高通CSR1012A05蓝牙智能IC
我们回到金属壳这一步来取出笔尖,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传感器。红色方框处的零件为8529043 343S0008-A1。
全家福
Apple Pencil的可维修分数为1分,满分为10分,代表最易维修。
-笔芯和笔帽如果脱落又或者是丢失,用户可以自行更换
-这支笔不能用正常方式来打开又或者是修复,如果你想要看到内部结构,笔身必然会损坏
-用来固定内部零件和塑料和金属片不能移动,除非你把它们都打碎
-电池不能移动,意味着不能拆除和更换,同时也意味其寿命有限,坏了或电池老化就只能再买个新的了。

网友A:
不知道压感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压感的原理是什么

这个我也不知道,希望了解的大牛给讲解下

网友:
虽然从来不用水果的东西
不过看到这种拆解
水果脑残粉那么多也是正常的
确实逼格高,高逼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虽然从来不用水果的东西
不过看到这种拆解
水果脑残粉那么多也是正常的
确实逼格高,高逼格

玉田我也不用苹果的东西,一个水果的手机,俺和俺家刘英得卖几百盆花才能买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玉田我也不用苹果的东西,一个水果的手机,俺和俺家刘英得卖几百盆花才能买起

看这个拆解,贵也是情理之中
这工业设计,真心不错

网友D:
不得不佩服苹果公司产品的细致。尤其是在结构这块下的功夫是国人不可想象的。这样的结构根本就没想过要返厂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得不佩服苹果公司产品的细致。尤其是在结构这块下的功夫是国人不可想象的。这样的结构根本就没想过要返厂 ...

听说苹果用的元件都是super级别的,质量是没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