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ik2.7i真的测试过了2538dk平台了吗 修改lds,IEEE地址

楼主:
刚刚基本弄完Tinyos 2538的例程测试,转过来弄Contiki
1,首先看看lds文件,linkscript文件,好吧有个小BUG,FLASH CCA应该是44个字节,12个字节是2538其他系列(低端一点的)
2,修改LED电平点亮方式,cc2538cb板子是低电平亮高电平灭
3,IEEE地址,烧写examples/cc2538dk的例程bin,打印

这是什么玩意,哪有这种地址?好吧,我自己修改吧,修改后对照2530板子重新下载2530的hex测试打印逻辑正确:

打印,修改打印查看两个字节和IEEE地址都正确了

细心的注意到了打印8个字节问题,呵呵,
那是我没注意他打印的时候是先打长度-1字节再追加打印最后一个字节,懒得重新下载固件截图;
实际打印就看前8个字节就行!!!
先做到这一步,看看以后还有没有问题...
可以看看手动修改的打印contiki-main.c内容:

还有办法那就是重新宏定义
IEEE_ADDR_LOCATION_PRIMARY的位置

刚刚弄2538到Contiki实验就发现底层驱动问题,contiki你能负责一点发布平台吗?

网友:
看看RIOT的驱动和我的Tinyos做法,是不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