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设计秘籍30例之秘籍3:多相升压转换器为车载音频放大器提供电力

楼主:
作者:Brian King 和 Dave Parks,德州仪器 (TI) 应用工程师
车载音频放大器通常使用升压转换器来生成 18 V~28 V(或更高)的电池输出电 压。在这些 100W 及 100W 以上的高功耗应用中,需要大升压电感、多个级别的 输出电容器、并行 MOSFET 及二极管。将功率级分成多个并行相位减少了许多功 率组件的应力,加速了对负载变化(如那些重低音音符)的响应,并提高了系统效 率。
找到一款能够用于 2 相升压转换器的脉宽调制控制器 (PWM) 相对较容易。大多 数双通道交错式离线控制器或推挽式控制器均可以被于直接异相地驱动两个升压 MOSFET。但是,在 4 相解决方案中,控制器的选择范围更加有限。幸运的是, 可以轻松地对一些多相降压控制器进行改装,以在 4 相升压转换器中使用。

图 1 显示了一款使用了 TI 的 TPS40090 多相降压控制器的 4 相、300W 升压 电源,该转换器设计旨在处理一般会出现在音频应用中的 500W 峰值突发。通常, 在多相降压结构中,该控制器通过感知输出电感中的平均电流来平衡每一相位的电 力。相反,在一个多相升压结构中,对电流的感知是在安装于每一个 FET 源极上 的电阻器中进行的。
通过在每一个 FET 中平衡峰值电流,多相控制器在所有升压相位中均匀地分配电 力。来自控制器的栅极驱动信号为逻辑电平,因此每一个相位都要求具有一个 MOSFET 驱动器。本设计中,可以使用一个双通道 MOSFET 驱动器(例如: UCC27324)来减少组件的数量。
通过对每一个相位施加一个流限,多相控制器则可以保护控制器免于受到过载条件 的损害。音频应用具有比平均输出功率要高很多的短暂的峰值功率需求。必须将流 限设置得足够高,以满足这些峰值功率要求。
外部欠压锁定 (UVLO) 电路还提供了另一层级的保护,其可防止系统在低电池电压 状态下运行。当电池电压下降时,升压电源将试图提供尽量多的输入电流,这样会 导致电池电量耗尽时电池电压的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会使电池受到损坏,最坏的情 况甚至会使电池报废。简单且低成本的 UVLO 电路由一个参考电路、一个双通道 比较器和数个电阻器(未显示在图中)组成。

本设计中,四个相位均以 500 kHz 进行切换,并且分别为 90 度同步。图 2 显示 了所有四个相位的漏-源电压波形。来自每一个相位的纹波电流在输入端和输出端 进行求和,同时它们在输入端和输出端部分地互相抵消。这就同时减少了输入和输 出电容器的 ac 纹波电流。另外,综合纹波电流为 2 MHz 时,相位频率则是单个 的四倍。
由于降低的纹波电流以及更高的频率,与单相解决方案相比,输入和输出电容量在 多相解决方案中要小得多。更高效的开关频率还允许转换器更为快速地对负载电流 的变化做出响应。
所有单个相位的功率级都是由一个电感、MOSFET、肖特基二极管和电流感应电阻 组成。例如,L2、Q2、R8 和 D3 的一个引脚构成一个相位。与单相解决方案相 比,其功耗更低,分布区域更广,从而简化了散热管理。减少的电流和额定功率提 供了一个更宽的现货供应电感、FET 和二极管选择范围。驱动 300-W 负载的情况 下,这种 4 相设计拥有 94% 的效率,从而产生低于 20W 的损耗。
高效率使得这种设计实现了小外形尺寸封装。对于较轻负载功率要求而言,这种设 计可以被缩减至 2 相。如果是那样的话,推挽式或交错式正向 PWM 控制器都可 以被用来代替 TPS40090。对于一些高功率负载而言,可以增加功率组件来应对增 长的电流和功耗。在确定恰当的尺寸后,4 个相位应该足以支持任何高功耗的音频 应用。

网友:
电源开关设计秘籍30例之秘籍1:为您的电源选择正确的工作频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7622-1-1.html

网友:
电源开关设计秘籍30例之秘籍2:驾驭噪声电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762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