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输入端为什么可以是短路?

楼主:
大家好,我第一次在这里发帖,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教。

网友:
同理,为什么可以是开路?
开路的话不就没有信号流入了?

网友:
补图一张。老师太水了,只能靠自己在这求教。

网友:
虚短而不是实短

网友:
那是为了分析,在理想数学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的方法,但在实际应用中,因制造工艺、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理想器件是不存在的,自然也不会存在楼主疑惑的问题。

网友:
嗨……  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时,就可以判断“老师太水了”,

论坛里的人给你说了后,可能比你老师还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