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相关问题

楼主:
430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4后,外部接的8M晶振用示波器看了一下还在振动,32.768k的晶振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停止震动了,而且 SMCLK MCLK   ACLK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后也都没有波形输出了,唯独8M晶振还在振动,难道进入低功耗后他也是震动的吗

网友:
一般都用片上的DCO,没用过外部接高频晶振的情况,希望有用过的人来解答一下

网友:
您是哪款430呢?LPM4工作模式下所有时钟都被禁止了呀!

网友:
什么430单片机型号?时钟是如何配置的?具体是哪种低功耗模式?然后活跃模式和低功耗模式的对比输出?只有都交代清楚了,别人才能够明白你问题所在,不然别人也只是踩一下

网友:
别以为LPM4了,所有时钟都得关闭,那么所有时钟源都得关闭!
我们先来看看LPM4是在干嘛:
——仅仅将SR寄存器中的将SCG1 SCG0 OSCOFF和CPUOFF四个位全部置高。

改动这四个位会带来什么效果?继续看:

所以嘛,MCLK、SMCLK都关掉了,LFXT也关掉了,如果它作为ALK时钟源,那么ALK也关掉了(不同型号结构框图略有不同)。
如果要关掉XT2,从图上看是要将XT2OFF置位,但是楼主有没有将其置位呢?不清楚!

除此之外,要关闭晶体振荡器XT2,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红色框框的是已经满足了的,蓝色箭头指向的呢?同样不清楚!

总结一下,就是低功耗模式LPM4关掉的是时钟进入系统和外设的渠道,而晶振是否起振,决定权并不完全在SR寄存器中的这几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