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学习FR4133

楼主:
顺易捷PCB打样双十一居然免费不包邮
本着有漏就捡的指导思想
加上想学习FR系列的实际情况
之前参加TI样片申请活动
申请了4片FR4133,这次玩玩吧
30分钟画个板,投起

CP2102+1117+FR4133+SBW
然后撸上一大堆排针封装做原型区
时刻准备撸上其他器件

投板回来,完成焊接
手上还有之前FR5969的launchpad
SBW连上,结果死活不能下载

看了看原理图
我卡啊
FR4133的GND没有引出来啊
只好这样

eeworld江湖人送外号菊花面飞线小王子
不是浪得虚名

我卡,这些个孔敢不敢打得再偏点......
使用MSP430ware库
连好写代码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framctl.h>

unsigned char *FRAM_write_ptr;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temp;

#define FRAM_TEST_START 0x1800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3OUT &= ~BIT0;                         // Clear P3.0 output latch for a defined power-on state
    P3DIR |= BIT0;                          // Set P3.0 to output directionOUT

    PM5CTL0 &= ~LOCKLPM5;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 to activate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data = 0xbf;                      // Initialize dummy data
    FRAM_write_ptr = (unsigned char *)FRAM_TEST_START;
//        FRAMCtl_write8(&data,FRAM_write_ptr,1);//先写,后屏蔽

    while(1)
    {

        temp = *FRAM_write_ptr;
        if (temp == 0xbf)//伟大的blink
        {
            P3OUT ^= 0x01;                  // Toggle LED to show temp=0xbf
            __delay_cycles(1000000);
        }
    }
}

测试了一下FRAM的读写

这段时间,学学FR4133

So TM what......?

网友A:
终于回归msp430板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回归msp430板块的

惭愧惭愧啊

So TM what......?

网友B:
菊花面飞线小王子,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菊花面飞线小王子,你好

你好,软妹币

So TM what......?

网友C:
画的时候肯定在喝酒,这东西和老毛子的风格一样。

网友D:
看起来真的很不错 记得华强聚丰打样蓝油还要加50块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的时候肯定在喝酒,这东西和老毛子的风格一样。

这你都能猜中,牛逼大了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真的很不错 记得华强聚丰打样蓝油还要加50块钱呢

是便宜,可是孔好多都是歪的......

So TM what......?

网友:
,水的字数太少啊

So TM what......?

网友E:
有ATmega328P Xplained Mini的风格。

网友F:
打板双十一还优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水的字数太少啊

回的字数少了,不加威望和新币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ATmega328P Xplained Mini的风格。

别说,那么多洞洞,还确实有点像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板双十一还优惠啊

是啊,不过似乎质量一般

So TM what......?

网友:
好吧,终于懂标题了

网友:
有没有BSL 下载?

网友H(2016-05-10):
你 IAR用多少版本的,我用6.4的
用FET430UIF下不了?
只有 迪 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