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中断函数迁移的问题

楼主:
2芯积分
我把中断函数放在主函数里,中断正常执行。如果我想把中断函数迁移到另外一个.c文件里,中断就不执行。请教高手,如何做到这一点,我用的是M3的内核。

网友A:
中断函数放在主函数里?是什么意思?main函数里面,还是main.c文件里面啊?另外具体使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断函数放在主函数里?是什么意思?main函数里面,还是main.c文件里面啊?另外具体使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我用的是ADuCM361,中断在main.c文件中,我想把中断函数移到其他.c文件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ADuCM361,中断在main.c文件中,我想把中断函数移到其他.c文件中

ADI的MCU还真没用过。。。。你试试包含下这个单片机的寄存器头文件。。。不知道像不像ST的库函数一样有个专门放中断函数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I的MCU还真没用过。。。。你试试包含下这个单片机的寄存器头文件。。。不知道像不像ST的库函数一样有个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