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AL层uart.c文件中不包含uart.h及uart_ex.h文件

楼主:
不知道图片有没有上传,就是在STM32的固件库中,uart.c这个固件文件里面没有包涵uart.h及uart_ex.h,导致我在调用uart固件函数时无法报错,请问下怎么添加h文件,我的路径是都已经包涵进去了。

hal_uart.c

hal_uart.c

网友:
有些字写错了,顺便抢个沙发,大家谅解。uart的固件函数无法调用,编译报错。怎么添加这俩个h文件。

网友:
如果你是使用Cube,这两个文件应该是自动包含进去的。

网友:
竟然没有包括这个头文件,如果你添加路径了还是没有用的话,那你得去看看在这个路径下有没有.h这个头文件

网友:
自己建工程,把这些文件都复制过来,始终还是没有,最后没办法,智能在原文件的那个盘来重新建工程就行了,换个盘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