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DIY]打造最简STM32F0 USB开发板

楼主:
想学STM32,不知道从哪开始的有木有? 想学ARM单片机,嫌买开发板、调试器费钱的有木有? 买了STM32开发板没有资料不会玩,放在那里吃灰的有木有? 买了开发板,照着例子跑通了几个程序,依然一头雾水的有木有?
我cruelfox是个非常抠门的人,搞DIY也省得很——一切从简。(太复杂了的搞不定,软件硬件都是如此) 所以正在玩的STM32也简化到底了,有兴趣的看看吧。

这是刚完成的STM32F072 USB开发板,使用48脚LQFP的STM32F072C8T6,也可以使用其它封装兼容的带USB型号,甚至是M3系的STM32F103C8T6这种。上半年从论坛买了块STM32F091 Nucleo, 但是不带USB,所以为了学习USB自己做一块咯。下面是电路图,除了一片1117 3.3V LDO,外围器件少到极致了吧,晶振不用的话是可以不装的。板子可以直接通过 USB mini口供电。外围引出的插针有一路 SPI, 一路 I2S, 一路 UART, 一路 I2C, 一路 8-bit GPIO, 一路 UART/I2C共用,以及几个零星的GPIO。这些已方便开发简单的USB设备了。

PCB layout 示意图

好,STM32F072 10块钱以内就可以搞定,整个开发板成本很低了吧。 如果你有ST-Link, 或者是带有ST-Link的STM32 Discovery/Nucleo开发板,用SWD调试线连上就可以下载程序了。如果没有ST-Link, 还可以从串口下载程序,只需要把BOOT0跳线接上即可,因为STM32内带了Bootloader.  如果连串口线都没有?呵呵,要是像F072这样带USB的,还可以从USB直接下载,别的硬件也省了,怎么样,够简吧?

OK,来写第一个测试程序:定时控制LED闪烁。
#include "stm32f0xx.h"

int main(void)
{

    RCC->AHBENR |= RCC_AHBENR_GPIOAEN;  // enable GPIO port A & B clock
    GPIOA->MODER = GPIO_MODER_MODER8_0; // PA8 as general output (LED)

    RCC->APB1ENR |= RCC_APB1ENR_TIM6EN;     // enable basic timer 6
    TIM6->PSC = 9999;       // prescaler
    TIM6->ARR = 399;        // auto reload value
    TIM6->CR1 = TIM_CR1_URS|TIM_CR1_CEN;    // start counter

    while(1)
    {
        static char a=0;
        if(TIM6->SR & TIM_SR_UIF)   // check if overflow
        {
            TIM6->SR &= ~TIM_SR_UIF;    // clear flag
            if(a==0)
            {
                GPIOA->BSRR = (1<<8);
                a=1;
            }
            else
            {
                GPIOA->BRR = (1<<8);
                a=0;
            }
        }
    }
}

上面这个程序所做的事情,先是初始化GPIO, 设置PA8为输出口(板子上连了一个LED),然后是设置定时器Timer 6, 这是一个自动重装的计数器,我把它调到0.5秒中溢出一次。在下面的循环里面,就是检测溢出标志,然后切换LED的亮和灭状态。学过C语言的,都应该看得懂;至于RCC, GPIOA, TIM6 这几个结构指针的定义,都在#include的头文件里面,这是和硬件相关的,具体请查阅"RM0091 STM32F0x1/STM32F0x2/STM32F0x8 Reference Manual"编程手册。

如何编译上面这个 C 程序,且听下回分解。这里暂且假定编译成功了,得到一个 HEX 文件,也就是要烧写的二进制代码。
如果你是使用KEIL, IAR等集成开发环境,那么用自带的烧写工具就可以进行写入了。如果是像我cruelfox这样追求精简,仅使用GCC命令行工具的,就需要再找下载程序用的软件了。

如果是使用ST-Link,可以使用ST自己的STVP (Visual Programmer),这个东东在ST网站上可以下载到,不过是包含在九十兆左右的一个大包"ST Toolset"里面。(下载URL http://www.st.com/web/catalog/tools/FM147/CL1794/SC961/SS1533/PF210568 )这个软件的界面是这个样子的:

主菜单上面 Erase, Program, Verify, Read 功能很明了了,File-->Open可以加载HEX文件。第一次运行STVP的时候,要选择ST-LINK调试器,和 SWD接口。

如果没有ST-Link, 使用串口下载的话,需要"Flash Loader Demostrator"软件,这个也可以从ST网站直接下载(URL http://www.st.com/st-web-ui/static/active/en/st_prod_software_internet/resource/technical/software/demo_and_example/stsw-mcu005.zip)。下载前要把BOOT0跳线接上,使STM32进入Bootloader模式,USART1连接到PC的串口(我用的是FT232RL USB转串口),把MCU加电。运行软件,界面是这样的:

选择串口,然后点"Next",如果成功连上了,则界面变成下面这样

点"Next"继续

这时已显示出识别出的STM32型号,点"Next"到下一步进行具体的操作。

OK, 下载HEX,擦除,上载(读Flash内容) 功能都一看就明白了吧。

第三种下载方式,从USB,需要ST的"DFUSe Demo"软件,也是从ST网站下载的(URL http://www.st.com/st-web-ui/static/active/en/st_prod_software_internet/resource/technical/software/demo_and_example/stsw-stm32080.zip)。也需要把BOOT0跳线接上,还必须连接USB口,然后PC提示找到了新硬件。安装好驱动以后,再启动软件,界面如下:

不过现在不能把HEX文件直接写入,而需要先生成dfu文件,使用一起安装得到的"DFU File Manager"程序,从HEX生成dfu.

至于 VID, PID 我还是保留和原来的一致,不然得重新安装驱动(为什么要使用DFU文件我还没理解清楚)。得到dfu文件就可以用上面的软件烧写了。

怎么样,我cruelfox的开发板够精简吧? 二楼帖子会我会跟贴讲解怎么编译程序,上面的程序是怎么被STM32运行的。
六楼帖子里面,我分享我的第一个USB工程,mass storage 虚拟存储盘.

175.31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117

工程文件:虚拟U盘

网友:
C程序是如何运行的

STM32F0xx 系列是ARM Cortex-M0架构,地址空间32位,也就是4G Bytes的访问范围。数据和代码使用同一编址,下图是地址空间的布局:

实际上单片机用到的资源很少,地址空间大部分都没有内容。我使用的STM32F072C8T6带有64kB的Flash ROM, 16kB的SRAM,起始分别是 0x08000000 和 0x20000000. (由于有硬件映射功能,在0x00000000也就是最低地址,还可以访问ROM或者RAM的内容). 单片机片上外设的寄存器,则分布在更高的地址空间。读写这些寄存器,在CPU看来和读写内存(RAM)操作是一样的。

所以,C语言访问设备寄存器,和访问内存中的一个变量一样。只要知道寄存器的地址,通过一个指针访问就可以实现读写。上一贴子我的程序中引用了 RCC, GPIOA, TIM6 这三个(结构)指针,它们的值(也就是地址)以及类型(代表访问的内容)定义在 stm32f0xx.h 这个头文件中。因为设备寄存器太多了哇,如果每一个都定义一个指针就太烦琐了,所以把按功能划分定义成组,每组用一个C语言的结构类型表示,写起来也更清晰。而寄存器里面的位描述也可以定义成一些宏,在读程序的时候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如果有兴趣,可以把 stm32f0xx.h 文件和STM32F0的手册对照着阅读。

好,假设已经熟悉寄存器操作了,知道怎么配置寄存器实现想要的功能,那么就可以写C程序让STM32工作了。现在需要一个工具来将C程序翻译成机器代码——编译器,或者是叫做工具链(Tool chain)。Keil MDK-ARM 或者 IAR-EWARM 开发环境都带有各自的编译器,不过我更偏向于用开源的GCC-ARM. 在launchpad.net上可以下载到编译好的arm-gcc工具链zip包,将它解压缩,加到PATH里面就可以直接用了,很方便(很精简吧)。

OK,现在来编译上面那个mini.c文件,命令行:
arm-none-eabi-gcc -c -Os -mcpu=cortex-m0 -mthumb mini.c
gcc的参数 -c 是表示仅编译,-Os 是优化代码大小,-mcpu=cortex-m0 -mthumb 是指定指令集的,因为ARM有不同的版本。对了,include的头文件还没弄到呢。要编译通过需要把 stm32f0xx.h 这个文件找来。我的建议是下载ST提供的 "STM32F0x2 USB FS Device Library" 程序库(URL http://www.st.com/st-web-ui/static/active/en/st_prod_software_internet/resource/technical/software/firmware/stsw-stm32092.zip),把里面需要的头文件等等扒出来。在 stm32f0xx.h 中还包含了另外几个头文件,一并弄出来放到工程目录下。

如果编译成功,将得到 mini.o 目标文件。可以用 arm-none-eabi-objdump -S mini.o 反汇编看看翻译成什么代码了。
E:\arm\test072\mini>arm-none-eabi-objdump -S mini.o

mini.o:     file format elf32-littlearm

Disassembly of section .text.startup:

00000000 <main>:
   0:   4b16            ldr     r3, [pc, #88]   ; (5c <main+0x5c>)
   2:   2280            movs    r2, #128        ; 0x80
   4:   6959            ldr     r1, [r3, #20]
   6:   0292            lsls    r2, r2, #10
   8:   430a            orrs    r2, r1
   a:   b510            push    {r4, lr}
   c:   2180            movs    r1, #128        ; 0x80
   e:   615a            str     r2, [r3, #20]
  10:   2290            movs    r2, #144        ; 0x90
  12:   0249            lsls    r1, r1, #9
  14:   05d2            lsls    r2, r2, #23
  16:   6011            str     r1, [r2, #0]
  18:   69da            ldr     r2, [r3, #28]
  1a:   2110            movs    r1, #16
  1c:   430a            orrs    r2, r1
  1e:   61da            str     r2, [r3, #28]
  20:   4b0f            ldr     r3, [pc, #60]   ; (60 <main+0x60>)
  22:   4a10            ldr     r2, [pc, #64]   ; (64 <main+0x64>)
  24:   851a            strh    r2, [r3, #40]   ; 0x28
  26:   2290            movs    r2, #144        ; 0x90
  28:   32ff            adds    r2, #255        ; 0xff
  2a:   62da            str     r2, [r3, #44]   ; 0x2c
  2c:   2205            movs    r2, #5
  2e:   801a            strh    r2, [r3, #0]
  30:   4a0d            ldr     r2, [pc, #52]   ; (68 <main+0x68>)
  32:   7812            ldrb    r2, [r2, #0]
  34:   8a1c            ldrh    r4, [r3, #16]
  36:   2101            movs    r1, #1
  38:   4809            ldr     r0, [pc, #36]   ; (60 <main+0x60>)
  3a:   420c            tst     r4, r1
  3c:   d0fa            beq.n   34 <main+0x34>
  3e:   8a04            ldrh    r4, [r0, #16]
  40:   438c            bics    r4, r1
  42:   8204            strh    r4, [r0, #16]
  44:   2090            movs    r0, #144        ; 0x90
  46:   2480            movs    r4, #128        ; 0x80
  48:   05c0            lsls    r0, r0, #23
  4a:   408c            lsls    r4, r1
  4c:   2a00            cmp     r2, #0
  4e:   d102            bne.n   56 <main+0x56>
  50:   6184            str     r4, [r0, #24]
  52:   1c0a            adds    r2, r1, #0
  54:   e7ee            b.n     34 <main+0x34>
  56:   8504            strh    r4, [r0, #40]   ; 0x28
  58:   2200            movs    r2, #0
  5a:   e7eb            b.n     34 <main+0x34>
  5c:   40021000        .word   0x40021000
  60:   40001000        .word   0x40001000
  64:   0000270f        .word   0x0000270f
  68:   00000000        .word   0x00000000

如上,其实里面就一个main函数。但是 main 的入口地址还没有确定,而且它还使用了一个static型的内存变量,地址也还没有确定。可以用 arm-none-eabi-nm mini.o 来查看模块里面的全局符号表:
E:\arm\test072\mini>arm-none-eabi-nm mini.o
00000000 b a.4686
00000000 T main

那么,怎么让程序放到ROM中合适的地址,并运行呢?如果熟悉C语言编程就知道还有一步——链接,才能确定符号的地址。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告诉GCC地址的布局,也就是RAM从哪里开始,代码放在哪里。因为ARM的器件很多,这并不是统一的,所以需要提供一些信息给链接程序。具体地,需要一个Linker Script, 可以从软件包中找到 STM32F072C8_FLASH.ld (或者用近似的来修改得到)
/*
*****************************************************************************
**  File        : stm32_flash.ld
*****************************************************************************
*/

/* Entry Point */
ENTRY(Reset_Handler)

/* Highest address of the user mode stack */
_estack = 0x20003FFF;    /* end of RAM */

/* Generate a link error if heap and stack don't fit into RAM */
_Min_Heap_Size = 0x200;      /* required amount of heap  */
_Min_Stack_Size = 0x400; /* required amount of stack */

/* Specify the memory areas */
MEMORY
{
FLASH (rx)      : ORIGIN = 0x8000000, LENGTH = 64K
RAM (xrw)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16K
}

/* Define output sections */
SECTIONS
{
  /* The startup code goes first into FLASH */
  .isr_vector :
  {
    . = ALIGN(4);
    KEEP(*(.isr_vector)) /* Startup code */
    . = ALIGN(4);
  } >FLASH

  /* The program code and other data goes into FLASH */
  .text :
  {
    . = ALIGN(4);
    *(.text)           /* .text sections (code) */
    *(.text*)          /* .text* sections (code) */
    *(.glue_7)         /* glue arm to thumb code */
    *(.glue_7t)        /* glue thumb to arm code */
    *(.eh_frame)

    KEEP (*(.init))
    KEEP (*(.fini))

    . = ALIGN(4);
    _etext = .;        /* define a global symbols at end of code */
  } >FLASH

  /* Constant data goes into FLASH */
  .rodata :
  {
    . = ALIGN(4);
    *(.rodata)         /* .rodata sections (constants, strings, etc.) */
    *(.rodata*)        /* .rodata* sections (constants, strings, etc.) */
    . = ALIGN(4);
  } >FLASH

  .ARM.extab   : { *(.ARM.extab* .gnu.linkonce.armextab.*) } >FLASH
  .ARM : {
    __exidx_start = .;
    *(.ARM.exidx*)
    __exidx_end = .;
  } >FLASH

  .preinit_array     :
  {
    PROVIDE_HIDDEN (__preinit_array_start = .);
    KEEP (*(.preinit_array*))
    PROVIDE_HIDDEN (__preinit_array_end = .);
  } >FLASH
  .init_array :
  {
    PROVIDE_HIDDEN (__init_array_start = .);
    KEEP (*(SORT(.init_array.*)))
    KEEP (*(.init_array*))
    PROVIDE_HIDDEN (__init_array_end = .);
  } >FLASH
  .fini_array :
  {
    PROVIDE_HIDDEN (__fini_array_start = .);
    KEEP (*(SORT(.fini_array.*)))
    KEEP (*(.fini_array*))
    PROVIDE_HIDDEN (__fini_array_end = .);
  } >FLASH

  /* used by the startup to initialize data */
  _sidata = LOADADDR(.data);

  /* Initialized data sections goes into RAM, load LMA copy after code */
  .data :
  {
    . = ALIGN(4);
    _sdata = .;        /* create a global symbol at data start */
    *(.data)           /* .data sections */
    *(.data*)          /* .data* sections */

    . = ALIGN(4);
    _edata = .;        /* define a global symbol at data end */
  } >RAM AT> FLASH

  /* Uninitialized data section */
  . = ALIGN(4);
  .bss :
  {
    /* This is used by the startup in order to initialize the .bss secion */
    _sbss = .;         /* define a global symbol at bss start */
    __bss_start__ = _sbss;
    *(.bss)
    *(.bss*)
    *(COMMON)

    . = ALIGN(4);
    _ebss = .;         /* define a global symbol at bss end */
    __bss_end__ = _ebss;
  } >RAM

  /* User_heap_stack section, used to check that there is enough RAM left */
  ._user_heap_stack :
  {
    . = ALIGN(4);
    PROVIDE ( end = . );
    PROVIDE ( _end = . );
    . = . + _Min_Heap_Size;
    . = . + _Min_Stack_Size;
    . = ALIGN(4);
  } >RAM

  /* Remove information from the standard libraries */
  /DISCARD/ :
  {
    libc.a ( * )
    libm.a ( * )
    libgcc.a ( * )
  }

  .ARM.attributes 0 : { *(.ARM.attributes) }
}

OK,下面就是链接了,使用命令 arm-none-eabi-ld mini.o -Le:\arm-2014q3\arm-none-eabi\lib\armv6-m -Le:\arm-2014q3\lib\gcc\arm-none-eabi\4.8.4\armv6-m -T STM32F072C8_FLASH.ld -o mini.elf
这里面 -L 参数是添加标准库文件的搜索路径,虽然暂时并没有用到C标准库里面的东西,但是Linker Script里面引用了标准库文件。-o 指定输出的目标文件。这么就快要得到最终的机器码了,不过好象还缺少了什么……
arm-none-eabi-ld: warning: cannot find entry symbol Reset_Handler; defaulting to  08000000

linker给了一个警告:找不到入口地址 Reset_Handler 的值,设成了默认 0x08000000. 下面再用objdump -S反汇编看一下
E:\arm\test072\mini>arm-none-eabi-objdump -S mini.elf

mini.elf:     file format elf32-littlearm

Disassembly of section .text:

08000000 <main>:
8000000:       4b16            ldr     r3, [pc, #88]   ; (800005c <main+0x5c>)
8000002:       2280            movs    r2, #128        ; 0x80
8000004:       6959            ldr     r1, [r3, #20]
8000006:       0292            lsls    r2, r2, #10
8000008:       430a            orrs    r2, r1
800000a:       b510            push    {r4, lr}
800000c:       2180            movs    r1, #128        ; 0x80
800000e:       615a            str     r2, [r3, #20]
8000010:       2290            movs    r2, #144        ; 0x90
8000012:       0249            lsls    r1, r1, #9
8000014:       05d2            lsls    r2, r2, #23
8000016:       6011            str     r1, [r2, #0]
8000018:       69da            ldr     r2, [r3, #28]
800001a:       2110            movs    r1, #16
800001c:       430a            orrs    r2, r1
800001e:       61da            str     r2, [r3, #28]
8000020:       4b0f            ldr     r3, [pc, #60]   ; (8000060 <main+0x60>)
8000022:       4a10            ldr     r2, [pc, #64]   ; (8000064 <main+0x64>)
8000024:       851a            strh    r2, [r3, #40]   ; 0x28
8000026:       2290            movs    r2, #144        ; 0x90
8000028:       32ff            adds    r2, #255        ; 0xff
800002a:       62da            str     r2, [r3, #44]   ; 0x2c
800002c:       2205            movs    r2, #5
800002e:       801a            strh    r2, [r3, #0]
8000030:       4a0d            ldr     r2, [pc, #52]   ; (8000068 <main+0x68>)
8000032:       7812            ldrb    r2, [r2, #0]
8000034:       8a1c            ldrh    r4, [r3, #16]
8000036:       2101            movs    r1, #1
8000038:       4809            ldr     r0, [pc, #36]   ; (8000060 <main+0x60>)
800003a:       420c            tst     r4, r1
800003c:       d0fa            beq.n   8000034 <main+0x34>
800003e:       8a04            ldrh    r4, [r0, #16]
8000040:       438c            bics    r4, r1
8000042:       8204            strh    r4, [r0, #16]
8000044:       2090            movs    r0, #144        ; 0x90
8000046:       2480            movs    r4, #128        ; 0x80
8000048:       05c0            lsls    r0, r0, #23
800004a:       408c            lsls    r4, r1
800004c:       2a00            cmp     r2, #0
800004e:       d102            bne.n   8000056 <main+0x56>
8000050:       6184            str     r4, [r0, #24]
8000052:       1c0a            adds    r2, r1, #0
8000054:       e7ee            b.n     8000034 <main+0x34>
8000056:       8504            strh    r4, [r0, #40]   ; 0x28
8000058:       2200            movs    r2, #0
800005a:       e7eb            b.n     8000034 <main+0x34>
800005c:       40021000        .word   0x40021000
8000060:       40001000        .word   0x40001000
8000064:       0000270f        .word   0x0000270f
8000068:       20000000        .word   0x20000000

现在 main() 被放到ROM最开始去了,这好象是对的?如果了解ARM Cortex-M0下就知道这样错了,因为最开始应该是中断向量表。我们还没有编写Linker Script中的 .isr_vectors 段的内容。而且,一上来初始化堆栈指针等工作都没有做就直接运行 main() 了也不合适吧?还缺少了初始化代码。

在软件包中搜刮一个 startup_stm32f072.s 汇编文件
/**
  ******************************************************************************
  * @file      startup_stm32f072.s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

  .syntax unified
  .cpu cortex-m0
  .fpu softvfp
  .thumb

.global g_pfnVectors
.global Default_Handler

/* start address for the initialization values of the .data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sidata
/* start address for the .data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sdata
/* end address for the .data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edata
/* start address for the .bss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sbss
/* end address for the .bss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ebss

  .section .text.Reset_Handler
  .weak Reset_Handler
  .type Reset_Handler, %function
Reset_Handler:
  ldr   r0, =_estack
  mov   sp, r0          /* set stack pointer */

/*Check if boot space corresponds to test memory*/

    LDR R0,=0x00000004
    LDR R1, [R0]
    LSRS R1, R1, #24
    LDR R2,=0x1F
    CMP R1, R2
    BNE ApplicationStart

/*SYSCFG clock enable*/

    LDR R0,=0x40021018
    LDR R1,=0x00000001
    STR R1, [R0]

/*Set CFGR1 register with flash memory remap at address 0*/
    LDR R0,=0x40010000
    LDR R1,=0x00000000
    STR R1, [R0]

ApplicationStart:
/* Copy the data segment initializers from flash to SRAM */
  movs r1, #0
  b LoopCopyDataInit

CopyDataInit:
  ldr r3, =_sidata
  ldr r3, [r3, r1]
  str r3, [r0, r1]
  adds r1, r1, #4

LoopCopyDataInit:
  ldr r0, =_sdata
  ldr r3, =_edata
  adds r2, r0, r1
  cmp r2, r3
  bcc CopyDataInit
  ldr r2, =_sbss
  b LoopFillZerobss
/* Zero fill the bss segment. */
FillZerobss:
  movs r3, #0
  str  r3, [r2]
  adds r2, r2, #4

LoopFillZerobss:
  ldr r3, = _ebss
  cmp r2, r3
  bcc FillZerobss

/* Call the application's entry point.*/
  bl main

LoopForever:
    b LoopForever

.size Reset_Handler, .-Reset_Handler

/**
* @brief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receives an
*         unexpected interrupt.  This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preserving
*         the system state for examination by a debugger.
*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section .text.Default_Handler,"ax",%progbits
Default_Handler:
Infinite_Loop:
  b Infinite_Loop
  .size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
*
* The minimal vector table for a Cortex M0.  Note that the proper constructs
* must be placed on this to ensure that it ends up at physical address
* 0x0000.0000.
*
******************************************************************************/
   .section .isr_vector,"a",%progbits
  .type g_pfnVectors, %object
  .size g_pfnVectors, .-g_pfnVectors

g_pfnVectors:
  .word _estack
  .word Reset_Handler

  .word NMI_Handler
  .word HardFault_Handler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SVC_Handler
  .word 0
  .word 0
  .word PendSV_Handler
  .word SysTick_Handler

  .word WWDG_IRQHandler
  .word PVD_VDDIO2_IRQHandler
  .word RTC_IRQHandler
  .word FLASH_IRQHandler
  .word RCC_CRS_IRQHandler
  .word EXTI0_1_IRQHandler
  .word EXTI2_3_IRQHandler
  .word EXTI4_15_IRQHandler
  .word TSC_IRQHandler
  .wor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word DMA1_Channel2_3_IRQHandler
  .word DMA1_Channel4_5_6_7_IRQHandler
  .word ADC1_COMP_IRQHandler
  .word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
  .word TIM1_CC_IRQHandler
  .word TIM2_IRQHandler
  .word TIM3_IRQHandler
  .word TIM6_DAC_IRQHandler
  .word TIM7_IRQHandler
  .word TIM14_IRQHandler
  .word TIM15_IRQHandler
  .word TIM16_IRQHandler
  .word TIM17_IRQHandler
  .word I2C1_IRQHandler
  .word I2C2_IRQHandler
  .word SPI1_IRQHandler
  .word SPI2_IRQHandler
  .word USART1_IRQHandler
  .word USART2_IRQHandler
  .word USART3_4_IRQHandler
  .word CEC_CAN_IRQHandler
  .word USB_IRQHandler

/*******************************************************************************
*
* Provide weak aliases for each Exception handler to the Default_Handler.
* As they are weak aliases, any function with the same name will override
* this definition.
*
*******************************************************************************/

  .weak NMI_Handler
  .thumb_set NMI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HardFault_Handler
  .thumb_set HardFault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VC_Handler
  .thumb_set SVC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PendSV_Handler
  .thumb_set PendSV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ysTick_Handler
  .thumb_set SysTick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WWDG_IRQHandler
  .thumb_set WWDG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PVD_VDDIO2_IRQHandler
  .thumb_set PVD_VDDIO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RTC_IRQHandler
  .thumb_set RT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FLASH_IRQHandler
  .thumb_set FLASH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RCC_CRS_IRQHandler
  .thumb_set RCC_CRS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0_1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0_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2_3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2_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4_15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4_1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SC_IRQHandler
  .thumb_set TS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Channel2_3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Channel2_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Channel4_5_6_7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Channel4_5_6_7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ADC1_COMP_IRQHandler
  .thumb_set ADC1_COMP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1_CC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1_C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2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3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6_DAC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6_DA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7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7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14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1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15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1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16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16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17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17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1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2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PI1_IRQHandler
  .thumb_set SPI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PI2_IRQHandler
  .thumb_set SPI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ART1_IRQHandler
  .thumb_set USART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ART2_IRQHandler
  .thumb_set USART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ART3_4_IRQHandler
  .thumb_set USART3_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EC_CAN_IRQHandler
  .thumb_set CEC_CAN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B_IRQHandler
  .thumb_set USB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原来是这样,中断向量表在这里进行了描述,还有设置堆栈,初始化全局变量的代码,然后跳转到 main 执行。好了,这样就该差不多了。这个汇编程序是GNU AS的语法,可以用 arm-none-eabi-gcc 来直接汇编
arm-none-eabi-gcc -c startup_stm32f072.s
链接两个目标模块
arm-none-eabi-ld mini.o startup_stm32f072.o -Le:\arm-2014q3\arm-none-eabi\lib\armv6-m -Le:\arm-2014q3\lib\gcc\arm-none-eabi\4.8.4\armv6-m -T STM32F072C8_FLASH.ld -o mini.elf
最后转换出一个 HEX 文件
arm-none-eabi-objcopy -Oihex mini.elf mini.hex
可以进行烧写了。

我这个是最简化的例子,使用最简化的软件工具,不过已经包含了基本的C语言框架。后面随着我本人的学习,我会继续分享怎么开发一个简单的 USB 设备。

68.2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37

网友:
好详细啊,顶一个

网友:
第一个USB工程例子:USB存储盘。因为手边没有SPI或I2C接口的Flash, 就权且用单片机的RAM虚拟一下吧。这个"U盘"容量标成160kB, 实际上有效的存储只有10kB,用一点扇区映射的技巧骗过操作系统,当然存放文件只能几kB了。

ST官方提供了一个 STM32F0 的USB固件库,(URL http://www.st.com/st-web-ui/static/active/en/st_prod_software_internet/resource/technical/software/firmware/stsw-stm32092.zip),包括了硬件库、核心库和类库的C头文件和源文件。我cruelfox琢磨了一整天,还是没搞清楚怎么调用这些函数,只好照着个Example改吧。

于是就用MassStorage类的例子来下手了,这个目录里面的主文件 app.c 非常简单
/**
  * @file    app.c
  */

/* Includes ------------------------------------------------------------------*/
#include  "usbd_msc_core.h"
#include  "usbd_usr.h"

USB_CORE_HANDLE  USB_Device_dev ;

int main(void)
{

  USBD_Init(&USB_Device_dev,
            &USR_desc,
            &USBD_MSC_cb,
            &USR_cb);

  while (1)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while (1)
  {}
}
#endif

一切USB相关的东西都在 USBD_init() 这个函数里面了。追查源代码,可以发现这个函数调用其实是向库函数提供了一堆回调函数的接口,也就是说写一些子程序,让驱动程序在需要的时候调用。这样开发USB的我们就不用去管中断什么的了,要做的就是实现各种USB的请求——其实程序库里面已经把大部分的请求应答都实现了,而具体的类库(比如我这里用的MassStorage类)又处理了剩余的大部分,所以只剩下功能性的需要自己写。

在 usbd_desc.c 这个程序里面可以看到描述符是怎么创建和返回的
/**
  ******************************************************************************
  * @file    usbd_desc.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0.0
  * @date    31-January-2014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the USBD descriptors and string formating method.
  ******************************************************************************
  * @attention
  *
  * <h2><center>© COPYRIGHT 2014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Licensed under MCD-ST Liberty SW License Agreement V2, (the "License");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http://www.st.com/software_license_agreement_liberty_v2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 Includes ------------------------------------------------------------------*/
#include "usbd_desc.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USBD_VID                   0x0483
#define USBD_PID                   0x5720

#define USBD_LANGID_STRING         0x409
#define USBD_MANUFACTURER_STRING   "STMicroelectronics"

#define USBD_PRODUCT_FS_STRING     "Mass Storage in FS Mode"

#define USBD_CONFIGURATION_FS_STRING  "MSC Config"
#define USBD_INTERFACE_FS_STRING      "MSC Interface"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char USBD_SERIALNUMBER_FS_STRING[26];

USBD_DEVICE USR_desc =
{
  USBD_USR_DeviceDescriptor,
  USBD_USR_LangIDStrDescriptor,
  USBD_USR_ManufacturerStrDescriptor,
  USBD_USR_ProductStrDescriptor,
  USBD_USR_SerialStrDescriptor,
  USBD_USR_ConfigStrDescriptor,
  USBD_USR_InterfaceStrDescriptor,

};

/* USB Standard Device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USBD_DeviceDesc[USB_SIZ_DEVICE_DESC] =
{
  0x12,                       /*bLength */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0x00,                       /*bcdUSB */
  0x02,
  0x00,                       /*bDeviceClass*/
  0x00,                       /*bDeviceSubClass*/
  0x00,                       /*bDeviceProtocol*/
  USB_MAX_EP0_SIZE,           /*bMaxPacketSize*/
  LOBYTE(USBD_VID),           /*idVendor*/
  HIBYTE(USBD_VID),           /*idVendor*/
  LOBYTE(USBD_PID),           /*idVendor*/
  HIBYTE(USBD_PID),           /*idVendor*/
  0x00,                       /*bcdDevice rel. 2.00*/
  0x02,
  USBD_IDX_MFC_STR,           /*Index of manufacturer  string*/
  USBD_IDX_PRODUCT_STR,       /*Index of product string*/
  USBD_IDX_SERIAL_STR,        /*Index of serial number string*/
  USBD_CFG_MAX_NUM            /*bNumConfigurations*/
} ; /* USB_DeviceDescriptor */

/* USB Standard Device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USBD_DeviceQualifierDesc[USB_LEN_DEV_QUALIFIER_DESC] =
{
  USB_LEN_DEV_QUALIFIER_DESC,
  USB_DESC_TYPE_DEVICE_QUALIFIER,
  0x00,
  0x02,
  0x00,
  0x00,
  0x00,
  0x40,
  0x01,
  0x00,
};

/* USB Standard Device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USBD_LangIDDesc[USB_SIZ_STRING_LANGID] =
{
  USB_SIZ_STRING_LANGID,
  USB_DESC_TYPE_STRING,
  LOBYTE(USBD_LANGID_STRING),
  HIBYTE(USBD_LANGID_STRING),
};

uint8_t USBD_StringSerial[USB_SIZ_STRING_SERIAL] =
{
  USB_SIZ_STRING_SERIAL,       /* bLength */
  USB_STRING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static void IntToUnicode (uint32_t value , uint8_t *pbuf , uint8_t len);

/**
  * @brief return the device descriptor
  * @param  speed : current device speed
  * @param  length : pointer to data length variable
  * @retval pointer to descriptor buffer
  */
uint8_t *  USBD_USR_DeviceDescriptor( uint8_t speed , uint16_t *length)
{
  *length = sizeof(USBD_DeviceDesc);
  return (uint8_t*)USBD_DeviceDesc;
}

/**
  * @brief  return the LangID string descriptor
  * @param  speed : current device speed
  * @param  length : pointer to data length variable
  * @retval pointer to descriptor buffer
  */
uint8_t *  USBD_USR_LangIDStrDescriptor( uint8_t speed , uint16_t *length)
{
  *length =  sizeof(USBD_LangIDDesc);
  return (uint8_t*)USBD_LangIDDesc;
}

/**
  * @brief  return the product string descriptor
  * @param  speed : current device speed
  * @param  length : pointer to data length variable
  * @retval pointer to descriptor buffer
  */
uint8_t *  USBD_USR_ProductStrDescriptor( uint8_t speed , uint16_t *length)
{
  USBD_GetString ( (uint8_t*)USBD_PRODUCT_FS_STRING, USBD_StrDesc, length);
  return USBD_StrDesc;
}

/**
  * @brief  return the manufacturer string descriptor
  * @param  speed : current device speed
  * @param  length : pointer to data length variable
  * @retval pointer to descriptor buffer
  */
uint8_t *  USBD_USR_ManufacturerStrDescriptor( uint8_t speed , uint16_t *length)
{
  USBD_GetString ( (uint8_t*)USBD_MANUFACTURER_STRING, USBD_StrDesc, length);
  return USBD_StrDesc;
}

/**
  * @brief  return the serial number string descriptor
  * @param  speed : current device speed
  * @param  length : pointer to data length variable
  * @retval pointer to descriptor buffer
  */
uint8_t *  USBD_USR_SerialStrDescriptor( uint8_t speed , uint16_t *length)
{
  *length = USB_SIZ_STRING_SERIAL;
  return USBD_StringSerial;
}

/**
  * @brief return the configuration string descriptor
  * @param  speed : current device speed
  * @param  length : pointer to data length variable
  * @retval pointer to descriptor buffer
  */
uint8_t *  USBD_USR_ConfigStrDescriptor( uint8_t speed , uint16_t *length)
{
  USBD_GetString ( (uint8_t*)USBD_CONFIGURATION_FS_STRING, USBD_StrDesc, length);
  return USBD_StrDesc;
}

/**
  * @brief  return the interface string descriptor
  * @param  speed : current device speed
  * @param  length : pointer to data length variable
  * @retval pointer to descriptor buffer
  */
uint8_t *  USBD_USR_InterfaceStrDescriptor( uint8_t speed , uint16_t *length)
{
  USBD_GetString ( (uint8_t*)USBD_INTERFACE_FS_STRING, USBD_StrDesc, length);
  return USBD_StrDesc;
}

/**
  * @brief  Create the serial number string descripto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Get_SerialNum(void)
{
  uint32_t Device_Serial0, Device_Serial1, Device_Serial2;

  Device_Serial0 = *(uint32_t*)Device1_Identifier;
  Device_Serial1 = *(uint32_t*)Device2_Identifier;
  Device_Serial2 = *(uint32_t*)Device3_Identifier;

  Device_Serial0 += Device_Serial2;

  if (Device_Serial0 != 0)
  {
    IntToUnicode (Device_Serial0, &USBD_StringSerial[2] ,8);
    IntToUnicode (Device_Serial1, &USBD_StringSerial[18] ,4);
  }
}

/**
  * @brief  Convert Hex 32Bits value into char
  * @param  value: value to convert
  * @param  pbuf: pointer to the buffer
  * @param  len: buffer length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IntToUnicode (uint32_t value , uint8_t *pbuf , uint8_t len)
{
  uint8_t idx = 0;

  for( idx = 0 ; idx < len ; idx ++)
  {
    if( ((value >> 28)) < 0xA )
    {
      pbuf[ 2* idx] = (value >> 28) + '0';
    }
    else
    {
      pbuf[2* idx] = (value >> 28) + 'A' - 10;
    }

    value = value << 4;

    pbuf[ 2* idx + 1] = 0;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插一句: 开发USB设备,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编写描述符(当然也要借用已有的模板),设备叫什么,功能是什么等等都从描述符体现。只要设备向主机成功返回了描述符,主机就会提示找到硬件。

设计到U盘读写操作的部分在 usbd_storage_msd.c 里面,我就是在例子程序上改的
/**
  ******************************************************************************
  * @file    usbd_storage_msd.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0.0
  * @date    31-January-2014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the disk operations functions.
  ******************************************************************************
  * @attention
  *
  * <h2><center>© COPYRIGHT 2014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Licensed under MCD-ST Liberty SW License Agreement V2, (the "License");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http://www.st.com/software_license_agreement_liberty_v2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s ------------------------------------------------------------------*/
#include "usbd_msc_mem.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STORAGE_LUN_NBR                  1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B Mass storage Standard Inquiry Data */
const int8_t  STORAGE_Inquirydata[] = {

  /* LUN 0 */
  0x00,
  0x80,
  0x02,
  0x02,
  (USBD_STD_INQUIRY_LENGTH - 5),
  0x00,
  0x00,
  0x00,
  'S', 'T', 'M', ' ', ' ', ' ', ' ', ' ', /* Manufacturer : 8 bytes */
  'm', 'i', 'c', 'r', 'o', 'S', 'D', ' ', /* Product      : 16 Bytes */
  'F', 'l', 'a', 's', 'h', ' ', ' ', ' ',
  '1', '.', '0' ,'0',                     /* Version      : 4 Bytes */
};

__IO uint32_t count = 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int8_t STORAGE_Init (uint8_t lun);

int8_t STORAGE_GetCapacity (uint8_t lun,
                           uint32_t *block_num,
                           uint32_t *block_size);

int8_t  STORAGE_IsReady (uint8_t lun);

int8_t  STORAGE_IsWriteProtected (uint8_t lun);

int8_t STORAGE_Read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_addr,
                        uint16_t blk_len);

int8_t STORAGE_Write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_addr,
                        uint16_t blk_len);

int8_t STORAGE_GetMaxLun (void);

USBD_STORAGE_cb_TypeDef USBD_MICRO_SDIO_fops =
{
  STORAGE_Init,
  STORAGE_GetCapacity,
  STORAGE_IsReady,
  STORAGE_IsWriteProtected,
  STORAGE_Read,
  STORAGE_Write,
  STORAGE_GetMaxLun,
  (int8_t *)STORAGE_Inquirydata,
};

USBD_STORAGE_cb_TypeDef  *USBD_STORAGE_fops = &USBD_MICRO_SDIO_fops;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Initialize the storage medium
  * @param  lun : logical unit number
  * @retval Status
  */

uint8_t dummy_disk[20][512];
uint16_t sec_index[20];     // sector usage

int8_t STORAGE_Init (uint8_t lun)
{
    static char init=0;
    if(!init)
    {
        short int i;
        for(i=0;i<20;i++)
            sec_index[i]=0xffff;
        init=1;
    }
  return (0);
}

/**
  * @brief  return medium capacity and block size
  * @param  lun : logical unit number
  * @param  block_num :  number of physical block
  * @param  block_size : size of a physical block
  * @retval Status
  */
int8_t STORAGE_GetCapacity (uint8_t lun, uint32_t *block_num, uint32_t *block_size)
{

  *block_size =  512;
  *block_num = 40*9;

  return (0);
}

/**
  * @brief  check whether the medium is ready
  * @param  lun : logical unit number
  * @retval Status
  */
int8_t  STORAGE_IsReady (uint8_t lun)
{
  static uint8_t status = 0;

  return (0);
}

/**
  * @brief  check whether the medium is write-protected
  * @param  lun : logical unit number
  * @retval Status
  */
int8_t  STORAGE_IsWriteProtected (uint8_t lun)
{
  return  0;
}

/**
  * @brief  Read data from the medium
  * @param  lun : logical unit number
  * @param  buf : Pointer to the buffer to save data
  * @param  blk_addr :  address of 1st block to be read
  * @param  blk_len : number of blocks to be read
  * @retval Status
  */
int8_t STORAGE_Read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_addr,
                 uint16_t blk_len)
{
    short int i;
    for(i=0;i<blk_len;i++)
    {
        short int j;
        for(j=0;j<20;j++)
        {
            if(sec_index[j]==blk_addr+i)
            {
                memcpy(buf+i*512,dummy_disk[j],512);
                break;
            }
        }
        if(j>=20)
        {
            for(j=0;j<512;j++)
                buf[i*512+j]=0x00;
        }
    }
/*  if( SD_ReadMultiBlocks (buf,
                          blk_addr * 512,
                          512,
                          blk_len) != 0)
  {
    return 5;
  }
*/
  return 0;
}

/**
  * @brief  Write data to the medium
  * @param  lun : logical unit number
  * @param  buf : Pointer to the buffer to write from
  * @param  blk_addr :  address of 1st block to be written
  * @param  blk_len : number of blocks to be read
  * @retval Status
  */
int8_t STORAGE_Write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_addr,
                  uint16_t blk_len)
{
    short int i;
    for(i=0;i<blk_len;i++)
    {
        short int j;
        char zero=1;
        unsigned char avail=0xff;
        for(j=0;j<512;j++)
            if(buf[j+i*512])
                zero=0;
        for(j=0;j<20;j++)
        {
            if(sec_index[j]==blk_addr+i)
                break;
            if(avail==0xff && sec_index[j]==0xffff)
                avail=j;
        }
        if(zero)
        {
            if(j<20)
                sec_index[j]=0xffff;    // free
            return 0;
        }
        if(j>=20)
        {
            if(avail<20)
                j=avail;
            else    // No free sectors
            {
                j=1+rand()%19;
            }
        }
        memcpy(dummy_disk[j],buf+i*512,512);
        sec_index[j]=blk_addr+i;
    }
  return (0);
}

/**
  * @brief  Return number of supported logical unit
  * @param  None
  * @retval number of logical unit
  */

int8_t STORAGE_GetMaxLun (void)
{
  return (STORAGE_LUN_NBR - 1);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主要是需要完成 报告容量、读、写 三个函数。如果有可实现存储的硬件,接口连起来即可。我上面是用了10kB的RAM来存放,动态分配20个扇区来存储。如果检测到要写的整个扇区都是0,那么就忽略。于是这样就做成了虚拟的U盘。

附件包含了所有需要的程序源代码,USB库的部分在lib子目录下面。build.bat 中是编译的命令。依靠这个USB函数库开发起来还算不难吧,只要看懂了例子,mass storage class还比较简单,因为硬件涉及就是读扇区、写扇区。 USB HID设备五花八门,就不是这么简单了,继续研究去。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其实淘宝上STM32F072比STM32F103C8卖得贵而少吧。。。

网友:
写得挺好顶

网友A:
楼主有做USBHID功能的开发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做USBHID功能的开发么??

还没。这个用库里的例子应该不难,我还没时间弄。

网友:
可以用它来做JLink OB啦

网友:
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学习in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没。这个用库里的例子应该不难,我还没时间弄。

楼主,我现在想把STM321系列的HID程序移植到072上来,找你探讨一下,望见信回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现在想把STM321系列的HID程序移植到072上来,找你探讨一下,望见信回复下

有何见教?
STM321我倒是没有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何见教?
STM321我倒是没有用过。

方便留个企鹅号不?或者你加我23303035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方便留个企鹅号不?或者你加我233030352

层主,请问你在做USB HID  stm32f070开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层主,请问你在做USB HID  stm32f070开发么?

没有哈,没有时间暂时顾不上了。

网友:
哇,这个想法好,初入门用这个看起来棒棒的

网友D:
stm32f0 usb,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f0 usb,很强大

看看。。。。。。。。。。。。。。。。。。。

网友:
太好了,圈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