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参数

楼主:
AV这个是指什么啊?为什么单位是V/V,这个单位是怎么来的,代表什么呢

网友:
电压放大倍数,或者叫增益。是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比。
既然是两个电压之比,单位当然是V/V。

网友:
电压放大倍数

网友A:
Av说是增益还是恰当,因为还有开环增益,闭环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说是增益还是恰当,因为还有开环增益,闭环增益

那么图中的av=5指的就是闭环增益了,上面的max4488在闭环增益为5倍时增益带宽积为42M,第三行满功率带宽在5倍闭环增益下怎么只有1.25M了呢?这两个什么区别?

网友A:
这是运放中的俩参数不一样,一个针对大信号的一个是小信号。
下面给你找段书背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是运放中的俩参数不一样,一个针对大信号的一个是小信号。
下面给你找段书背背

首先这两个都是说的是运放的交流指标的
全功率带宽full-power bandwidth:在额定的负载时,运放的闭环增益为1倍条件下,将一个恒幅正弦大信号输入到运放的输入端,使运放输出幅度达到最大(允许一定失真)的信号频率。这个频率受到运放转换速率的限制。近似地,全功率带宽=转换速率/2πVop(Vop是运放的峰值输出幅度)
增益带宽积gain-bandwidth product:运放的闭环增益为1倍条件下,将一个恒幅正弦小信号输入到运放的输入端,从运放的输出端测得闭环电压增益下降 3db(或是相当于运放输入信号的0.707)所对应的信号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两个都是说的是运放的交流指标的
全功率带宽full-power bandwidth:在额定的负载时,运放的闭环增 ...

奥,我大概明白了,满功率带宽不仅受到带宽积限制,也受到压摆率限制,所以带宽较低。